[家电] 拆一个刚收到的定时插座,分享工作原理!

楼主(2019-06-25):
鲁签到红包换的

居优乐

螺丝是三脚的,还好有9.9包邮的万能包!(好想要论坛的拆机神器)大家多加分支持下!

开盖是这样子的,用的是点焊,挺牢固的,没有过热焊锡融化危险!

工作原理,类似时钟的磁转子,通过线圈50赫兹交流电驱动!再根据齿轮比计算得出时间!
再带动面板压触微动开关,达到控制通断!

网友A:
前两天9块8包邮的带液晶显示的没撸?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527

网友B:
机械版挺好的,只是操作有点频繁,但是结构简单寿命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9块8包邮的带液晶显示的没撸?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527 ...

我要的是倒计时的,定时插座有了,所以没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版挺好的,只是操作有点频繁,但是结构简单寿命长久

能倒计时又能微调时间的我只搜到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倒计时又能微调时间的我只搜到这个

黑色就是能倒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色就是能倒计时。

带液晶显示数码的都有待机功耗,这个机械的断电后功耗为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液晶显示数码的都有待机功耗,这个机械的断电后功耗为零!

我发现液晶的那种还有个缺点就是设置太麻烦,如果要经常调时间的话会不方便,像你这种一拧就OK反倒是简单好用,但是缺点就是只能倒计时关,如果再有一个倒计时开的功能那就比较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液晶的那种还有个缺点就是设置太麻烦,如果要经常调时间的话会不方便,像你这种一拧就OK反倒是简单 ...

可以自己改造一下,换一个三脚的微动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液晶显示数码的都有待机功耗,这个机械的断电后功耗为零!

你说的是对的,但1W可以呼略不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液晶的那种还有个缺点就是设置太麻烦,如果要经常调时间的话会不方便,像你这种一拧就OK反倒是简单 ...

这个就是带多档通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液晶的那种还有个缺点就是设置太麻烦,如果要经常调时间的话会不方便,像你这种一拧就OK反倒是简单 ...

家里烧水的话,液晶设置麻烦,30分钟旋钮倒计时的反而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带多档通断的

谢谢分享,排插上的灰该擦一擦了

网友(2020-03-11):
这个定时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看没半天没看懂, 好像是计时器导通后,给微动开关供电,使微动开关断路,从而切断电源 ??

网友:
这个机械版待机功耗太厉害了,6.7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