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坛子里撸的299的耐久指纹密码锁拆解

楼主(2019-06-25):
  买这个锁纯粹是图新鲜和图便宜,号称原价499,领200券,赶上618优惠30,好评晒视频返现10块最终入手价499-200-30-10=259大洋。原来想入的是小益E205,618号称半价抢(599半价299),结果和客服联系说是先买稍后再按订单时间排序后公布是否抢到半价,这就不太靠谱了,完全不透明啊。几番思考下还是买了这个,虽然没有联网功能但对我这种几乎没朋友的人来说联网远程开锁啥的就意义不大了,图个不带钥匙开锁方便就行了。

  作为坛里的用户,到手的东西怎么能不拆呢,所以简单试了下锁没毛病不用退换就开拆了,下面不废话,上图。
  这是包装盒,说实话这人不不认识,这牌子也没听说过,看店里产品应该是做传统锁具的,现在也开始玩智能锁了,这款应该是用来冲销量占市场的最低端的型号。

  拆箱就不整辣么麻烦了,直接把里面的零碎都晾出来。包括内、外锁体,锁芯,锁舌挡片,两包附件,四节电池,两张IC卡,两把应急用的钥匙,一份说明书和一把螺丝刀。

  先拆外锁体,主要功能部件都在这里面,反面8颗十字螺丝固定,没用什么三角螺丝什么的给个好评,拆解无难度。

  背板大约2.5毫米厚,不锈钢材质,就是边角没做倒角处理,感觉就是直接冲压下来的,没做后期处理,做为低端产品没毛病,而且安装好后你也看不到碰不到,不影响使用。

  取下背板里面的零碎基本都能看到了,比想像的简单的多。锁体是铝合金铸造的,不是不锈钢的,防暴力开锁能力一般。上方是电路板,中间是离合器,下方是钥匙锁和应急供电口。

  下面是电路板大图,中间一颗STM32单片机,型号没看,没什么意义,左侧是一颗FLASH,估计指纹密码什么的就存在这里了。四周的接口分别连接到OLED屏,离合器马达,扬声器和内锁体。另外可以看到没有接防拆传感器,所以应该没有防拆功能.PCB板下方就是OLED屏和密码键盘感应PCB板,没啥好看的就没拆(主要还是因为懒),大家见谅啊。

  中间是离合器,在没开锁时上下两个柱销未插入中间带方孔的部分,转动门把手中间带方孔的部分不会跟着转动,这样没开锁时门是打不开的(废话)。

  开锁后半圆型的部分向上移动,装下方突出的柱销插入中间带方孔的圆柱内,此时中间方孔就可以跟着门把手转动从而开锁了。另外用应急钥匙开锁后右下方铝柱会推动半圆挡片向上移动,实现应急开锁。

  室内部分就没什么东西,上方是电池盒,有一小块PCB板上面有到外部锁体的连线。中间的方孔和把手是固定在一起的,所以在屋时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开门。

  PCB板上有一个空的插座,应该是WIFI模块的接口,四根线可以看出分别是供电和发送及接收,应该是个串口的WIFI模块。

  拆解工作到此为止就结束了,锁芯拆起来太麻烦就不拆给大家看了,请大家多多包涵哈。

  最后小小吐槽下品控,主要是锁芯的保护膜,和垃圾箱里捡来的一样,破破烂烂的,好在安装时保护膜撕掉后锁体还是没啥问题的。

  再就是电池盒,装好电池后盖板无论如何也盖不平,中间会鼓起来,上边两个角也会翘起来,还好是在屋里,从外面看不到,我忍了。

安装: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421

网友A:
还是买那种真插锁芯的吧 这种假插芯 只是看着美观一点 但是太不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那种真插锁芯的吧 这种假插芯 只是看着美观一点 但是太不安全了

呵呵,夸张点儿说,家里值钱的东西还不如这把锁值钱,安全性啥的无所谓了,防防君子而已。另外真插锁芯我没看出来哪里防盗性能更好,这种锁只要把外壳弄开,直接拧方钢就能开锁,管你是不是真插锁芯。

网友B:
据说强磁可以开锁

网友C:
楼主没看过香港电影?这是重案组高级督察黄启发啊 望族之后 鲁迅是他姑父啊

网友D:
很早就注意到论坛里这个价位的锁子了,一直没下手。这个被人用高压很容易就弄坏吧

网友E:
你也敢买,你没在店家的评论区看吗?这玩意有个通病,就是钥匙开锁那个杆顶不到上面的塑料部件,导致无法机械开锁,客服说要自己做个小部件。。。。有个买家的锁电子部分失灵,用钥匙也打不开。
所以说质量真不咋地,便宜也别买

网友F:
"四根线可以看出分别是供电和发送及接收,"  这里不是五跟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根线可以看出分别是供电和发送及接收,"  这里不是五跟线吗?

五根通四根,一根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也敢买,你没在店家的评论区看吗?这玩意有个通病,就是钥匙开锁那个杆顶不到上面的塑料部件,导致无法机 ...

我试过了,用钥匙开锁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早就注意到论坛里这个价位的锁子了,一直没下手。这个被人用高压很容易就弄坏吧 ...

看过买家评论,有反应过有这问题,然后换货后解决了,应该后期的货不会有这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看过香港电影?这是重案组高级督察黄启发啊 望族之后 鲁迅是他姑父啊 ...

没看过重案组,对这个演员没大有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强磁可以开锁

对行家来说一般家用锁都是摆设。

网友:
买过耐久的三轨道锁芯,没技术含量,三轨道也是假的

网友:
看上去做工很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过重案组,对这个演员没大有印象。

不是一部电影 是好多部电影里面都有他 都叫黄启发 而且是 演了几十年都叫黄启发

网友:
许绍雄,,,,,,香港电视剧的长年配角,看的人都眼熟,就是叫不出真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那种真插锁芯的吧 这种假插芯 只是看着美观一点 但是太不安全了

真插芯假插芯其实没什么区别
都可以是C类
唯一的区别只不过是假的不防暴力破拆
但是暴力破拆了真插芯又有什么用
锁是防贼的,防不了强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用钥匙开锁正常。

我的意思是说,厂家连这种错误都犯,给人感觉很不靠谱,质量堪忧。现在看了你的拆机庆幸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