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很傻的mac装win,拆掉坏光驱

楼主(2019-06-25):
mac本的光驱坏了,U盘做了好几个都起不来,只好拆下来硬盘放台式机预装再装回去认驱动,总算都好了一升级显卡驱动还是崩了
后盖几个螺丝非常精致

光驱认不到盘,白占地方,干脆拆了

这个早期的小本子很精致,可以配置太低只能淘汰当mp3用了

好几个软件只能win下运行,傻就傻吧

网友:
这种能拆标准硬盘的只要拆掉硬盘挂电脑上写入系统就可以启动

网友:
启动部署完再装对应的bootcamp就完美

网友:
如果不是大型软件的话(比如 Office),我都是在虚拟机里的 win 系统里跑的。

网友:
机型的转换让人猝不及防

楼主:
做了好几个启动U盘,只有一个闪迪的可以认到,换了几次不同版本都是装一半提示文件不全

网友A:
我的装半天也不行,11年的,装的疯掉了都想丢掉!11年以前的是不支持u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装半天也不行,11年的,装的疯掉了都想丢掉!11年以前的是不支持u启动的 ...

摘硬盘挂pc上改windows吧

网友:
索尼MP3好评

网友:
如果原OS系统在的话安装win7还是很快的,肯定支持U盘启动的,我刚安装过的,如果升级成固态硬盘,把原硬盘安装到光驱位,加装到8G内存,再跑5年没有问题。

网友:
MAC +VMWARE  安装win10路过

楼主:
试了好几个U盘做的mac镜像,有的可以起来有的起不来,很挑盘,闪迪能启动但是装一半就提示文件不全,试了几个镜像都不成才只好装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