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壮烈牺牲的欧普灯泡

楼主(2019-06-25):
家中吊灯上用的欧普4W灯泡爆了一个,正好装修备了几个换上去,坏的拿下来,拆开看看分析分析怎么坏的。
参数,4W的6000KLED灯泡

可能照片不明显,灯泡里有水滴,密封灯泡应该是不会有水的,估计是电容炸了,拆开后也证实了电容炸了。

使劲拧……不开,大力出奇迹,用力转360度后开了……

DEL灯珠炸了一个烧了2个

壳子里能看到黄水

电容里的纸片飞到了这里

拧掉螺丝下面还有一个铝散热“锅”,灯珠底板也是铝的

散热“钢盔”,溅了点电容液

驱动,拉了一下拉不动

使劲拉,继续大力出奇迹,出来了……板子输出电容部分电阻长期高温烘烤已经变色,不知道是因为灯珠爆了后发热然后引起电压窜高点爆了电容还是电容先爆然后点爆了灯珠。

拉出驱动后的外壳

启动正面,没有IC,只有一个三极管或者MOS?

管子型号4242DT,查资料就是三极管,400V10W

被点爆的电容,就这个没有防爆纹,偏偏它炸了

100V6.8uF

没有维修价值,直接垃圾桶~~~~~~
END~~~~

网友:
别扔啊,留着当料板拆件用也是极好的

网友:
居然没有用专门的恒流芯片

网友:
感觉抢救一下还能凑合着用

网友:
没坏的元件都能用

网友:
灯泡贵了 污染大了 寿命短了

楼主:
画了个草图

220V经过全桥整流,经过保险电阻r1、c3、r5后被dz1限压后导通q1,这时主电流通过LED开始流过变压器E(互感器更准确)达到三极管,变压器E次级互感出反向电压抵消R5送来的启动电压,三极管关闭,此时LED靠C3维持点亮,当C4存电放光后Q1开始继续导通,可以看出此电路还是有一定横流能力的,分析看来应该是C3先被点爆,然后LED无法承受通电瞬间的电流冲击继而被点爆,最后R2开启烧烤模式。

网友:
现在专用led芯片电路比这个要简洁多了

网友:
怎么觉得是设计缺陷?

网友A:
这种led灯泡一般都是闷烧损坏,而且故障率还挺高的,家里买了几个陆陆续续都坏掉,只有3w低功率的还尚存,真不觉得这种小led灯泡怎么环保

网友:
电容是被烤爆的,电容一爆LED就被击穿了,这电路都没保护,没IC的还是不耐用

网友:
这个算是阻容驱动的吗?

网友:
多数都是驱动问题,然后才会烧灯珠,偷工减料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led灯泡一般都是闷烧损坏,而且故障率还挺高的,家里买了几个陆陆续续都坏掉,只有3w低功率的还尚存, ...

家里一共用了32个,三年只坏了一个,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灯板不错,我以前垃圾桶捡到过故障的,把一列好的,接在了充电风扇升压电池座上,恒流升压方案的可以三档调光,恒压的不行,有一些档不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