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器改0V起调到88V电压,电流0~2A的可调电源

楼主(2019-06-25):
2元钱在废品收购站买了一个润翔牌智能电瓶车充电器,连个电压电流标识都没有。

测试了一下输出电压70V,画出来电路图分析了一下电流应该有2A。

电路图如下:这是改之前的电路图
初级由芯片3842振荡输出推动20N60P大功率MOS管工作,其工作原理网上都有。
次级由精密稳压器431取样放大驱动光耦使之输出阻抗变化调节3842脉宽达到稳压目的。
LM358是转灯和驱动风扇,调整电流的作用。

下面改造之后的,图中红线标注的是改动的地方的位置,
断开初级供3842电源的整流二极管接18V辅助电源,断开次级358供电电源二极管
接12V辅助电源,注意12V辅助电源负极不直接接地,下面讲解。
驱动风扇三极管发射极要改接到辅助电源到负极。否则会烧毁稳压管。LM358第2脚对地的
2K电阻换成5k电位器调电流。调整到基准电压到68k电阻使得输出电流达到预定值即可。
输出7脚接的二极管是后加的,当输出給电池充电或加负载的时候,0.1Ω取样电阻上产生压降,
通过2k电阻加到正向输入端2脚进行放大,1脚输出高电平加到反向输入端6脚由7脚输出低电平
使得二极管导通,使光耦2脚电位降低,电流增大。反馈到初级使得3842的1脚电位降低
振荡输出脉冲变窄,变压器输出电压降低使得电流减小,完成调流。

下面讲解一下0V起调原理,如下图
TL431第2脚不直接接地,把一个5V点稳压二极管串在TL431与输出地之间,这样在TL431第2脚与输出地
之间形成了一个负5V电压,使得TL431第1脚参考端能达到相对输出地0V,即可达到0V起调地目的,
不用再加一个负电源了,使得电路简单多了。

用一个白色发光管和一个绿色发光管串联代替5V稳压管

50K电位器

5Wled灯隔离式恒流源做的辅助电源,体积非常小。(具体制作方法见我的以前帖子)
原来的12.5V供給次级358及431工作,变压器缝隙加绕12圈得到一组18V电压供3842。

UC3842芯片

LM358芯片

加电实验

先调到0v

10V

20V

30V

40V

50V

60V,调高了一点

70V

最高89.3V

电流调整用了一个3296W电位器,最大输出设定为2A,没有拍照。

后加了一个1N4841二极管,有的充电器原来就有这个二极管,这个板子没有。

好了,汇报完毕,请各位大神们多多指教,有问题提出来互相学习!

网友A:
谢谢分享,改得很不错,-5v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改得很不错,-5v巧妙

谢谢朋友的鼓励

网友:
-5V电路简单,可以参考。

网友:
改了不少,可惜没好用外壳,改完吃灰!

网友B:
支持下   很不错   已评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下   很不错   已评分

谢谢朋友支持!

网友C:
不过2A电流是不是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2A电流是不是小了点?

充电器就是150W的,只能是这么大电流了。

网友:
首先感谢你写的这么详细,有点基础就可以改,负电压使用很巧妙,就是想问下楼主带载情况如何?我觉得本帖可以加精

网友D:
学习了,这个-5V有意思,唯一影响的就是运放的工作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这个-5V有意思,唯一影响的就是运放的工作电压吧

358的工作电压3V---30V,现在12-5=7V,所以没关系

网友E:
同款万用表,暴露年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万用表,暴露年龄了

我可能比你猜测的岁数更大,退休3年了

网友:
改得好,俺也想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比你猜测的岁数更大,退休3年了

叫一声老哥好!

网友:
支持下   很不错  这个可以有  等有空了也练练手中充电器好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很详细的过程,手头也有两个48V的电车充电器,有时间也学着改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