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喷雾迷你风扇WY-F4

楼主(2019-06-26):
同事的,有3个,都坏了丢那我捡了一个玩玩
会喷水的那种,哦不是喷雾
质量还可以,先看看

这回是无刷的吧

五颗镙丝

拆开看看

小问题电池坏了,

这货阉割了一个电池,给它补上

五个指示灯,充电,喷水,1档风加喷水,1档风,2档风
看到没,这是经过加热从细孔里喷出来的

还带个充电宝的功能
空载

1a

2a达不到,降压严重

楼主:
少发了一张图,补上

网友:
这个风扇的造型外观看上去不错,电脑桌面前必备的小型加湿器

网友:
看出来输出电流大小还可以 。正是风扇流行季。

网友A:
微孔雾化片,那道还是烧开了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孔雾化片,那道还是烧开了喷出来

应该是超声波加湿器

网友B:
这个水箱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水箱在哪里?

上面有个小橡胶,那个扣开应该就可以加水。(图一)(猜的)

网友:
我觉得6百多元的空气循环风扇,完全可以像工业喷雾风扇那样,设计出加湿器喷雾,天气够干燥的话可以不用空调。我在网上见到过几种款式的喷雾风扇,有的水箱大一些,底部毛细现象渗到换能片喷雾,风扇像盖子一样可以翻开。

网友:
这个会喷水?我有一个只会喷雾的

网友:
喷雾是什么原理?超声波?

网友:
当普通风扇用吧

网友:
竟然还带加湿功能!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这个到底是喷雾还是喷水的啊??标题是喷雾,正文是喷水,我搞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发了一张图,补上

请教这玩意,水箱藏在什么地方,喷水口在哪儿?

网友(2020-05-02):
您好,可以帮我看看我这个和您同款的迷你小风扇出了什么问题吗,充电也亮但是就是不转,是电池的问题吗,我该怎么做呢。

网友(2025-04-21):
我有一张一模一样的主控板,充电宝功能通过b628芯片升压到5v。本人专业玩充电宝,有关于充电宝的问题随时问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