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 元作 』618薅羊毛最后一波,小拉马与电磨锯片、割片!!

楼主(2019-06-26):
『 元作 』618薅羊毛最后一波,小拉马与电磨锯片、割片!

一直想自己做一个拉马 ,但耗时耗力,暂时很忙。
小马哥送红包,考虑薅羊毛也要有职业道德。不能可一家薅。
于是换着花样,来个小拉马。
价格10.9元 。

感觉很很厚实,一般用用可以。

很早就想买这种锯片 ,不包邮你懂得。
终于找到包邮的,价格还不错。于是下手一些。
锯片6.5元 。

这个割片带磨片 ,买了两袋 。
割片 9.9元

这个小魔头预计打磨不锈钢,不知是否给力,以后验证。
磨头9.5元

低压4mm 插座和插头,撸了几十对,我都要晕了 。。。
还是换换样好。

试试这个割片

质量还可以 ,小DIY 用用方便 。

薅羊毛要说价格,看帖才过瘾 。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各种磨片在入手电磨时配齐了,没撸的动力

网友:
用1.5mm厚的铁板做一个附件就可以拔小电机齿轮了。已亲测可行。
详见教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51&mobile=2

网友A:
4mm插座插头 给个链接去撸一下

网友:
想撸 不过好像跟我自己做的电钻尺寸不合

网友:
之前一个都没有,后来一盒子这样的配件了哈哈,用的时候还嫌多

网友:
那个锯片很鸡肋。连接杆更鸡肋。标着转速20000,实际到10000就开始飘了。低速只能说凑合。或许锯片就不适合那么高的速度用。
小切割片挺好用。切钢切铁没问题,就是损耗大了点。切木头竹子速度高一点就糊掉了。
4mm的这个头子也不错,我也买了不少,上10A电流完全没问题。
还买过铜镀镍的,非常有分量。平时用完全没必要。
还买过一对镀金的,有点发烧了(一个头(一个不是一对)就十几块),后来才发现那是音响上用的。到现在都没舍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4mm插座插头 给个链接去撸一下

同求,楼主链接发个不

网友:
这类东西就是夹头麻烦,规格太多

网友:
这个拉马,太厚,有的电机进不去

网友:
拉码平时也是这个价

网友:
有些小拉马,好像可以用吊环螺母自制。

网友:
黄尚厉害,哪里搞这么多红包?

网友:
哈哈。。。。黄尚与民争利,差评。。。这个拉马我也有一只,感觉不好用。。。。

网友:
个人经验建议楼主,那个锯片真的别用,我用那种电钻夹头的电磨夹持锯片的时候,把速度调快了点,然后夹持柄就摇摆几秒,锯片断裂飞出去,把家具上打出个锯齿痕迹,还好没打到人,不然绝对大口子的伤口。个人推荐你用电钻夹持使用,真的别用电磨去切割,稍微受力就估计会断的。那个树脂切割片很不错,切割小东西不错。还能小幅度打磨下毛边。

网友:
謝謝分享  皇上工具齐全。。。可以开五金店了。

网友:
黑色的小磨片618时也想撸,但看评论不好,没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