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电子测电笔

楼主(2019-06-26):
购物送的测电笔,不知道内部做工,哪敢直接用啊,果断拆开看看再说。

背面是用胶粘的,暴力扒开

拆下螺丝,看好简单

好奇用的什么芯片,转过来让大爷瞧瞧!

靠,没有芯片,只有几根铜印制线,还有黑色的,印刷电阻?好像在计算器里见过。

量量电阻值,下面的是感应端电阻3.4M,而且与220v是的

下面这是直接测试的电阻34M,还算安全

再下面是通向液晶指示的,依次是12v 36V 55V 110V 220V的电阻,分压的方式

最后组装好实际测试一下,这是直接测试

这是感应测试

网友:
俺反正是看不明白的呢......

网友A:
能画出电路图吗?核心是什么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画出电路图吗?核心是什么芯片?

便宜货,能有啥电路?还想有芯片?
无非是电阻分压,点亮LCD而已!

想当年手持电子表的LCD屏,接触220V电线的绝缘外皮时就能显示笔画!
什么电子测电笔就是据此而设计的。

网友:
电阻都变成碳膜电路板,我以前买的有点贴片电阻驱动液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便宜货,能有啥电路?还想有芯片?
无非是电阻分压,点亮LCD而已!

哦,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