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惠普1020激光打印机

楼主(2019-06-26):
又捡了一个打印机,都懒得拆了,没什么东西,还挺费劲

1020

从这里拆

塑料齿轮,没用

墨粉加热部分

陶瓷加热条

电源板及高压发生电路

背面,这个也是拆货

电机控制板,及激光扫描组件

忘了拍usb接口板了,就这些东西留下了,其他塑料和铁片都扔了

网友A:
还能捡到这个  我现在连灯泡都捡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捡到这个  我现在连灯泡都捡不到

哈哈,单位人扔的,大街上肯定捡不到了

网友:
耗材很省的机器

网友:
我们公司大部分都是1020,非常好用的一款打印机

网友B:
15年的时候厂里有这型号的打印机,老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年的时候厂里有这型号的打印机,老是坏

这机器很皮实啊,没见那么娇气,不会用吧。      用手工裁纸都可以不挑,主要耗材就是硒鼓和定影膜。

网友C:
单位里扔了好几台同款,现在都懒得拆了,没啥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位里扔了好几台同款,现在都懒得拆了,没啥肉

二手价200多元。

网友D:
打印机我也拆过很多台,我一直有一点不太明白,就这么简单的电源板,为何要做这么多飞线

网友:
1010 1020 耗材特别便宜,还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印机我也拆过很多台,我一直有一点不太明白,就这么简单的电源板,为何要做这么多飞线 ...

单层板飞线很正常吧

网友:
我还在用1010

网友:
修好了自用也不错,闲鱼上还能卖个二百多块钱呢

网友E:
我正要这个型号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正要这个型号的外壳。

哈哈,晚了,早仍垃圾箱了

网友:
经典型号,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从你拆的东西来看像是定影膜坏了,换个就好,然后闲鱼上交易,这下你拆了也不值钱了

网友:
这种老货里面有好几个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