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微功耗单片机+NBLOT检测监控摄像机网络状态及电源状态方案

楼主(2019-06-26):
之前发了一帖子咨询怎么实现,现在想就微功耗单片机+NBLOT,用来检测监控云台摄像机的网络通断状态及电源实时状态,有没有这样的方案。当然还有像监控实时视频检测,远程重启摄像机,这些功能也可以叠加。

网友:
NB-IOT不是LOT。这个可以有

网友:
NB-IOT 不是想象中那么完美。。。。。。。。。。。如果一直在线,耗电很多。所以要定时在线,那就双向实时又受影响。。。。。。。。。。。。

网友:
等待高手来回答,我等也学习一下

网友:
MCU+NBIOT低功耗待机状态+触发事件+上传服务器,原理简单,但是一节电池工作N年,没那么简单……我做过的一个消防报警方案,收了几万块,折腾了挺长时间。

网友(2020-08-01):
我们有用NB-IoT 做过水利和电力在线监测的方案,有机会可以一起探讨  QQ 569633510

网友:
据我实践,可以便宜搞定的方案,还是sim800 GPRS模块方便DIY。信号覆盖也好。流量费也便宜。

10元的模块费,+ 10元的sim卡费就可以搞定。

至于省电,你一个摄像机,需要搞NB-IOT省电吗?

网友(2020-09-29):
nb适合十天半个月通信一次的。而且最好是几个字节的。。比如各种抄表的。。。你那不适合

网友:
既然都检测电源状态了,还要考虑低功耗

网友:
ESP32一片就可以吧~

网友:
监测网络通断不需要外接nb-iot,以太网或者wifi模块就可以了,终端掉线就是断网。电源实时状态,你都断电了,nb-iot模块能干啥?告诉你我断电了? 最后,视频实时监测不是一般mcu干的活,更不存在低功耗mcu干这个视频实时监测的,去看看mpu,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