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硬盘使用疑问?

楼主(2019-06-26):
自己做个简单的NAS,就用WIN7,硬盘太费电,一个3T一个500G耗电20W,我备份的频率也不高,所以设定平常休眠,这样会不会影响硬盘寿命,3T的盘耗电大发热厉害,没办法还专门用个风扇吹着
因为看有人说硬盘休眠易坏,所以不放心,来请教一下,不行的话,我可以甩开3T盘,需要用时在通电使用,只作为备份仓库盘偶尔用下

网友A:
硬盘经常启停的确寿命不长
企业级的盘也一样,就是比普通的家用盘要好点
温度那是没办法的
如果单盘的话,考虑主动散热吧

网友B:
NAS用绿盘吧,为了数据安全,阵列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S用绿盘吧,为了数据安全,阵列是必要的。

罗锅上树,钱缺
当年是没办法,被360云盘坑了,将近1T多的资料,陆陆续续下了几个月,还下丢失了一部分
当时买的是好像450元3T的西数盘,读写慢发热大,现在就做个仓库盘,看来还是不需要一直通电,需要备份时在通电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经常启停的确寿命不长
企业级的盘也一样,就是比普通的家用盘要好点
温度那是没办法的

已经加了个风扇专门吹硬盘,以前几百G的硬盘也没3T的这个那么热,如果不加风扇直接烫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加了个风扇专门吹硬盘,以前几百G的硬盘也没3T的这个那么热,如果不加风扇直接烫手 ...

我6块3T盘做raid6,温度也烫手,不过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机箱主动散热,也不是很高,夏天50度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6块3T盘做raid6,温度也烫手,不过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机箱主动散热,也不是很高,夏天50度不到 ...

可能我有强迫症吧
我做的电路也好,用的电器也好,只要烫手都加了散热器或风扇降温,不过高温下电器还是更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