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希捷1T硬盘改电磨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9-06-26):
之前放在硬盘录像机里用的1T希捷硬盘出现卡盘的声音了,也发货拆机贴,但没有彻底拆解,今天彻底拆解看看,发现最下面的盘面有磨损了,看来彻底的没救了。所以打算改个小电磨,看了坛友的帖子,也短接了数据引脚,接上12V2A的电源发现不转,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发帖求助大家,谢谢!

根据接口定义图,试了所有的地线,都不能转动,我看到坛友的都是4线电机,我这个是3线的,会不会不一样啊?

网友A:
没有接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5v吗

没有啊,要接吗?

网友B:
接5v   12v电压加到1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5v   12v电压加到13v左右

谢谢,12V的电压不够吗?你做的这个可调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12V的电压不够吗?你做的这个可调速吗?

我的是希捷老式的硬盘。你这个太新了一点。反正我那个电压太低了启动不了,必须13伏左右。那个是开关,不是调速的。

网友:
5v也是要加的,虽然主轴电机是12v供电,但是没5v,主控板什么的不能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希捷老式的硬盘。你这个太新了一点。反正我那个电压太低了启动不了,必须13伏左右。那个是开关,不 ...

哦,回去试下,再接个5V电压看能不能启动,接地可以和12V公用吧,打算把12V电源一路用DC-DC,把12V变5V,一路12V。

网友:
还好我的主机都换成西数硬盘,以前有一个希捷硬盘嗡嗡响即使导数据换掉。

网友:
这个12V 和5V都要接的,不然主板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