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B计划,凑张公交卡,偶来汇报结果啦!

楼主(2019-06-26):
为了看捡的破公交卡上有木有软妹币,先实行了A计划,结果不能识别
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90
看来是大家说的线圈匝数(频率)原因,还有坛友说线圈多电压高,芯片可能已经被烧了

但B计划还是得进行
找张薄纸板和细漆包线

纸板先按原卡大小剪成这样

贴上双面胶

比划了一下,用两个元件盒重叠起来,绕线圈,上锡
5匝,和原卡一样

线圈尺寸刚好合适

A计划成果

还是把芯片抠出来

焊上

测下线圈电阻,比A计划的小多了

折好,贴合
和原卡对比

避免纸板张开,用透明胶粘上

做个标记

结果拿到自动充值机上,还是无法识别

看来芯片确实是挂了,原因可能是:
1. 本来就坏了
2. A计划中被烧了
反正这次不是线圈原因哈,下次再捡一张来试试

网友A:
经常捡到羊城通,几年下来有20多张了,最多的里面有90多元,最少的有3元。都是到七仔买喝的。然后空卡15元再卖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捡到羊城通,几年下来有20多张了,最多的里面有90多元,最少的有3元。都是到七仔买喝的。然后空卡15元 ...

收入可观!运气好到爆呀

网友B:
我的公交卡,边缘折断了,自己绕了个线圈,居然能用,太意外了。

网友C:
还是不行!芯片被折腾死了

网友D:
谢谢分享,这。。。。。。。。。。。。。。。。。不在乎结果了,玩的开心就好,哈哈,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公交卡,边缘折断了,自己绕了个线圈,居然能用,太意外了。

如果芯片没问题,本来就该这样的

网友:
b计划仨字挺喜感的

网友:
可惜了,下次必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行!芯片被折腾死了

多半是A计划的原因

网友:
期待你的C计划一次性成功。

网友:
我也这样绕的线圈,我是绕了六圈,只是面积比你的要小点,是个圆形,直径大概4.8厘米,没问题,

网友:
听说令计划好使
A/B都不行

网友:
我是市民卡里挖出来的,用了两可乐瓶盖,13/14圈,有次掉车上了,打的追车找回来了刚充100,还好车上乘客都不认识

网友:
纸做乘车卡倒是方便了

网友:
我是没有拆机的运气,就算是踩成重伤的都有钱,而且可以退最多是押金没了。我还经常路过退卡点!!!

所以没啥机会拆,捡了多数就拿去退了。    除非金额特别大,那还需要去购物什么的消费掉一些,再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这。。。。。。。。。。。。。。。。。不在乎结果了,玩的开心就好,哈哈,等牙膏 ...

没玩过,积累点经验

网友:
我做成了这样 可以正常使用 7圈 直径22

网友:
原创内容,手艺不错。

网友:
据说,有些MM把这个芯片植入咪头里面,不知是真是假?反正上车时,波波一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