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孩子参加无人机障碍竞技赛制作障碍物道具

楼主(2019-06-26):
又有事情干了,孩子参加无人机障碍竞技赛。开学后的9月7日,9月8日比赛。无锡举办的全国性创新大赛,帮忙折腾一下吧好坏能给孩子混个国家级的奖项。

看看赛事的任务描述,练习的难度在于没有场地上那些障碍物。

问了这个项目的支撑方“思创优学”,这个场地的障碍物一整套5500元。学校已经明确不会购买

得了,为了孩子的成绩自己做。用点4分的穿线管很容易就能自制。数了一下一共需要6个圆环,4个直径70cm的,2个直径60cm的。为了简化制作,都统一为直径60cm也能增加难度。

找块大些的饰面板,铅笔套上线画个直径60cm的半圆

木龙骨切点小木块

自攻螺丝固定在圆弧的外围

一共设置了9个固定位

圆环的制作模板就完成了

线管一端封闭

烧壶开水

灌入线管,利用模板塑型

倒去热水冷却,多余的长度截去

2个直接一套就成一个圆环,做的第一个精度差了些还需要再截断些。

一壶热水能加工三个圆环。线管套上学校提供的底座绑住圆环就能成一套简易版障碍物了。继续工作
再打印了几个连接立杆的连接件后,障碍物道具按图纸尺寸布置完成。

网友:
前排占位围观。现在的中小学生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学校不会购买是正常的,每年公办学校的办公经费就那点,不够用的,超过500或者1000的都要打报告到教育局审批甚至要经过政府采购才能购买,等你办完流程,比赛都比完了,我们每年机器人竞赛就这样,2月份下发竞赛规则,跟去年一比,多了不少新的东西,得了,打报告向上级申请吧,结果每次等走完流程基本都11月了,但是比赛一般是4到6月,你说咋整,于是这些东西都落在家长身上,学校提供场地给你训练,器材自备,学校统一报名组队而已。

网友A:
直接用弹簧冷弯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弹簧冷弯更快

弧度没法控制,还是热水烫省力,截好长度,热水一灌,放入模板,倒去热水,冷却完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弧度没法控制,还是热水烫省力,截好长度,热水一灌,放入模板,倒去热水,冷却完工 ...

用电磨切口,然后里面用绳子穿上一绑就是一个圈,不用的时候松开就是一根,比较好保存,就是切口没有用开水烫来得快。

网友:
想看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磨切口,然后里面用绳子穿上一绑就是一个圈,不用的时候松开就是一根,比较好保存,就是切口没有用开 ...

做好后,有固定场地

楼主:
就是淘宝上那种玩具四轴机,能定高的。只是给你的是散件,需要自己组装

上回还修了一个换空心杯电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070

网友C:
这种机子不好飞,无刷都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子不好飞,无刷都不是。

还好,有定高。调好后很稳的

网友: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论坛果然人才辈出。

网友D:
看来以后也得弄这个了,加分项啊

网友E:
感觉近几年有关机器人、无人机的培训很热门,都愿意把孩子送去学习,再过个几年也要加入这个大军了

网友:
用电工用的弯管弹簧效果很好

网友:
用铝塑管应该更好弯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以后也得弄这个了,加分项啊

折腾钱,等级高的比赛到都是孩子自己完成的。这些普及赛孩子操作难度降低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近几年有关机器人、无人机的培训很热门,都愿意把孩子送去学习,再过个几年也要加入这个大军了 ...

孩子成长现在都需要大投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孩子成长现在都需要大投入

是啊,主要还是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子不好飞,无刷都不是。

无刷就是另一个级别的了,那已经属于穿越机级别的,跟四轴不是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