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行车记录仪怎么修 ?求助!!!

楼主(2019-06-26):
    万能的维修达人!朋友们!有一个行车记录仪是山水牌的,主控芯片是台湾咏联96220的见图片。该记录仪是4.3寸屏的。

故障为不开机黑屏,拆开后发现电池与电池焊位分离,测电池无电压,激活并充电后焊好依旧不开机黑屏,插入5V手机充电器到电源输入口按开机键依旧如故,所以无从下手。正面电路板是这样的不知道怎么下手去修!万能的坛友们给支支招!

楼主:
补充一下图二左上角红圈里的六脚芯片的左上那个脚用细针碰触一下屏幕会瞬时闪一下白屏但亮度很低,没有图案。到这里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
不亮屏肯定是电压没出来,顺着5V往下找呗,哪里没有电压修哪里,能修出1.8和3.3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