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第一代米家驱蚊器(DWX02ZM)

楼主(2019-06-26):
米家的第一代驱蚊器,外型和京东的叮咚音箱差不多大小。

外型圆润,做工精致!侧面只有一个按钮和指示灯,按钮可以设定驱蚊器的开启和关闭,也可以按8小时的时长设定灭蚊时间,按官网的介绍,每天用8小时,药片可用90天。

这是一个物理型的驱蚊器产品,靠风力挥发药液,顶部就是驱蚊药液的挥发窗。

侧面视图,屁股很圆。

底部造型。

在底部也有一圈通风窗,风扇进气用的,通过这个位置将空气吸入风扇叶片,吹向药片。

底部粘有一个一体成型的橡胶圈,上面有四个和胶圈一体的橡胶脚垫,做工很细致,无任何毛刺和不平。

细节图,上面标有简易的说明文字。

旋开顶部的药液挥发窗。

里面有一大片驱蚊药片。

取出驱蚊药片。

底部有一个风扇,药力就通过这个风扇吹出来。

驱蚊片的正面细节,据说是倭国原产的。

驱蚊片的背面细节,注意上面的纽扣电池,纽扣电池的作用是为电路板提供有效计时功能,当电路板检测到风扇启动时开始计时,按风扇启动的累加时间计算药片的剩余药量,当达到报警值时发出闪光报警。

驱蚊片的侧面细节。

挥发窗的侧面细节。

挥发窗的内侧细节。

风扇和底座。

换个视角看。

要拆开底座,需要拿掉下面这四颗螺丝。

普通的十字螺丝,很好拆。

拆下的螺丝细节。

拆开底座前,还要取下底部电池仓的电池。

用的两节5号电池供电。

这个南孚电池真不愧为“漏液王”的称号,忘记取出一段时间就漏液了,可以看出,下面的电池弹簧已经被腐蚀。

电池仓构件很难取,卡扣很紧。

取下的电池仓构件。

翻过来看一下。

有两处凸起的弹簧。

凸起的弹簧和下面的电路板上的圆触点相接触,为电路板供电,驱动风扇电机。

风扇电机和供电电路板都镶嵌在相应的框架内。

换个角度看。

取下风扇。

电机的传动轴。

风扇正面的样子。

风扇背面的样子。

叶片侧面的样子。

可以看出,叶片采用了高精度的曲面设计。

叶片迎风角和离风角的曲率过渡不一样,应该是经过了一定的流体计算设计。

拆掉电机和电路板,电路板有两颗螺丝固定。

剩下精光的底座塑料壳体。

连接钮扣电池和电路板的金属触头。

意料之中的是:出于低电压设计和节能的考虑,没有采用较高成本的无刷电机方案,而是普通的永磁电机。

电路板正面很简单,只有几个简单的贴片阻容元件。

电路板背面,有一个无字芯片。

注意这里也有两处电池连接点,这是连接药片上的纽扣电池的。

左上角的芯片打磨过,看不出型号标记。

电机的铭牌。

纽扣电池触点左侧是个贴片发光二极管,正常时发绿光,当药片的剩余药量不足时,能发出橙色的灯光信号提醒用户更换药片。

拆解全家福。

-----------------

米家驱蚊器(智能版)WX08ZM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473

网友A:
跟电子连接那块是不是还有个电路,不然这个电子有什么用,换药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电子连接那块是不是还有个电路,不然这个电子有什么用,换药提醒?

应该是的。就翻版日本的安速驱蚊器。价格给力。其实也是个好事。

网友:
米家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原理是什么?驱蚊片用纽扣电池供电是为了加热吗?有没有味道啊?每天8小时开启一片大概能用多久啊?问的有点多了,好用的话也买一个

网友B:
做工确实很好,风扇转速应该很低吧

网友C:
这个和电蚊香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确实很好,风扇转速应该很低吧

这个东西的风扇不是一直转的。是隔一段时间转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电蚊香有什么区别?

药片不加热,靠挥发!

网友D:
这样看着像个音箱,其实是个驱蚊器。
号称打造积智慧家居的米家,这个产品居然没有联网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看着像个音箱,其实是个驱蚊器。
号称打造积智慧家居的米家,这个产品居然没有联网功能。 ...

二代产品有联网功能了!

网友:
谢谢分享,很详细的介绍,照片拍得真清晰,哈哈,M币还没到货,帮顶先

网友E:
同问挥发片上的纽扣电池是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问挥发片上的纽扣电池是干嘛用的?

呜呜呜呜呜呜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问挥发片上的纽扣电池是干嘛用的?

为电路板提供计时电源。

网友F:
买了这个晚上睡觉,蚊子还会再耳边唱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这个晚上睡觉,蚊子还会再耳边唱歌吗?

驱蚊片的使用时长有夸大成份,最多用1个月,过了1个月就挡不住蚊子了,已经验证过多次。

网友:
跟蚊香液用热挥发那个好?还是用紫外线好?

网友:
药效还是有时间限制的

网友:
我买了三个还没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