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报废的不知名美容仪

楼主(2019-06-26):
拆解报废的不知名美容仪捡到这个,百度照片搜索是一款美容仪。应该还有一个主机,估计是人家没有舍得扔,不然就是全套了。

这里应该是有个大面积的输出装置,坏掉了,所以整个手柄报废。

控制面板

插头,五脚的,制作工艺还行。

两侧面有感应钮,按不动。

揭开贴纸,这里有一颗固定螺丝。

开拆,怪不得侧面钮按不动,固定的。

细节1

细节2

这里按钮不少,有个电源管理芯片,HT7550-1系列是一组CMOS技术实现的三端低功耗高电压稳压器。输出电流为?100mA?且允许的输入电压可高达30V。具有几个固定的输出电压,范围从2.1V到12.0V。CMOS技术可确保其具有低压降和低静态电流的特性。

被掏空了

还有单片机,pic16F506,8位PIC单片机,高性能 RISC CPU:33条单字指令,除了程序转移指令,所有指令都是单周期指令;程序转移指令是双周期指令12 位宽指令2 层深硬件堆栈,数据和指令采用直接、间接和相对寻址模式。

拆完收工。

网友:
这个就是一高压电击器,为了闭月羞花,天天被电击也无所不惜。。。。。

楼主:
有道理,原理就应该是通过单片机产生不同时序的脉冲来刺激皮肤细胞,具体能不能具有延缓细胞衰老和刺激细胞活力那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