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清华同方锋锐43a笔记本电脑拆解

楼主(2019-06-26):
这个笔记本陪伴了我七八年,终于在前段时间,寿终正寝了,
需要说明的是,
我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电脑小白,
其实,我也知道,
像笔记本这种数码电子产品,应该定期进行维护,
可是,
我不是那种勤快的人,
一件产品落到我手里,直到把它用坏为止,
因此,这个笔记本是没有维修记录的,
说实在的,懒人自有懒人的办法,
笔记本电脑不是有发热的毛病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做法是,
用一块非常湿非常湿非常湿,甚至于往下滴水的毛巾,
捂在键盘上,
........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直到前几天,主板烧毁,
好啦,
打开,看看吧,
.
.
.
.
.

网友:
楼主用教鞭指着白板对我讲课

网友:
我拿出笔来作笔记,突然发现老师把擦得一干二净了。

网友:
图呢 印象中这个本子一般般

楼主:
整体和铭牌,。。。

。电池

。打开后盖

竖着拍一张

。取下内存

。。
取下散热风扇

。取下蓝牙块儿

。取下硬盘

。取下USB连接卡

取下刻录光盘机

。。

取下主板

。。

。。
取下CPU

。主板的固定架

。。

。笔记本键盘

。。
笔记本的壳子

。笔记本触摸屏

下面就是取件,

可以武装另一台配置比较低的笔记本,

好啦,

谢谢!

网友:
嘘~~~~楼主终于把电脑搞死啦,可以买新的啦。

网友:
楼主这样用最后烧掉也是情理之中,所谓的蓝牙块并非蓝牙块,而是无线网卡。楼主说自已懂电脑的,这说的是什么门子话?

网友(2023-03-12):
具体是啥型号

网友:
最后买了哪个品牌的笔记本?

网友:
看到楼主这个做法。让我想到了潘金莲和武大郎

网友(2023-09-21):
我用的超锐T550,结构一样。5月升级了16G内存,把光驱换成了固态硬盘,感觉还能再战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