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不知用途的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06-26):
拆一个不知用途的电源适配器

END

网友:
丢了吧,诺基亚的充电器。

网友:
山寨货, 可以丢了

网友:
这电路有些简洁

网友:
插头标准还是欧标,难道国外都用这么垃圾

网友:
山寨诺基亚的

网友:
山寨货,不能用,没有保险,Y电容不是安规电容,这种电容耐压1000V,击穿后会短路伤害到人.山寨货省成本可以不装啊!用这电容就是坑人啊!真还不如直接省掉.

网友:
好歹还有颗ic,5V1A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