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想买个NVME的固态硬盘,请教大家给个经验

楼主(2019-06-26):
最近PC跑虚拟机不太给力,正好主板支持NVME,想买个512的nvme硬盘,某东的肯定太贵了,
跑到咸鱼上看看,512G的大约400~500左右,有三星的,也有联想的,不怕二手货,就怕虚标
什么的或者有质量问题的,各位大佬们有什么可以传授的经验没有?

谢谢大家的经验介绍,

刚刚在咸鱼上定了一个三星981的390的,主要是跑跑虚拟机,临时装点测试程序,重要数据都在机械硬盘上保险。

网友:
直接去值得买看,像西数SN750和闪迪至尊超极速系列都是可以考虑的选择,曾经甚至降到过很低的好价,现在刚过618不太值
如果是存游戏等非贵重文件也可以考虑鱼竿厂
这个论坛更多的研究是DIY很少有人组成品高端机的

网友:
硬盘不值钱 数据才是王道 有些钱 个人觉得不要省比较好

网友:
狗东贵点是贵点,但是自营的东西售后有保障,多花点钱还是值得的,咸鱼的东西坏了找谁去?

网友:
三丧pm981  西数黑盘sn500  海康威视c2000

网友:
现在的消费级固态,玩玩可以,尽量别存重要数据~

网友:
SM963,手动滑稽

网友:
nuc7i5bnh + 群联E7(15nm MLC) / 闪迪Extreme Pro(64L TLC) + esxi 同事表示远程桌面过去无法判断是虚拟机还是实体机(性能上来说)
更不要说更高端的 SM961、960Pro了。

买大厂产品一般不会有假,只有翻新的。建议京东,如果要淘宝买(能便宜几百块)的话建议SN750全新品,多看评价。我的就是京东、淘宝各买一块,包装和硬盘完全一致,只少了一片经销商的贴纸,官网认证全部通过。

网友:
三星SM963 了解一下
爽歪歪 480G MLC 300包邮送散热

网友:
M9PEG 512G

网友:
intel 的 或者 西数的新款也不错。

网友:
我买的是一个深圳本土的  用起来也挺耐操的, 易捷  nvme  256g 我的电脑是老电脑  所以用四叶草做引导 开机启动,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