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风扇不停

楼主(2019-06-26):
电动车充了一晚上电,充电器灯已经绿了显示满了但风扇还在嗡嗡转,还以为我们这电压不稳充电器坏了,拔下来测试空载69.5左右灯和风扇都正常,感觉电车电瓶很热,打开盖子一看鼓包了,电池仓铁板都烫手。还能听到电瓶里面有吹泡的声响,将近两个小时了电池仓铁板温度不减烫手会不会有危险?我的充电器会不会也坏掉了,为什么灯已经转了风扇还不停。难道充电器的风扇能感应到电池的温度高在降温,充电器的风扇是温控在控制?充电器当时是放在电池仓上面。充电器是某宝买的二手原装拆机电路板,这种板子应该都是西普尔代工的雅迪爱玛都差不多一样用了将近2年了。

网友:
换个充电器试试,充电器还是要买好点的。
不停充应该电池问题引起的

网友A:
电池缺水了,充电器不停机,风扇控制电路检测不到关闭信号,充电器电流没减小到额定值,所以就一直吹

网友(2020-06-02):
引用 网友A:
电池缺水了,充电器不停机,风扇控制电路检测不到关闭信号,充电器电流没减小到额定值,所以就一直吹 ...

有道理很好

网友(2020-12-18):
阀控密封电池缺水导致热失控了。
加水吧。不过已经鼓包电池加水风险高。容易加水后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