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救助:空焊盘怎样快速上锡?(已更新并分享经验)

楼主(2019-06-26):
买的IS903写保护板,到了发现焊盘没锡球,自己拿烙铁断断续续拖了3次,一共才拖上几个锡点。求教:对于这种空焊盘,有什么快速高效上锡的办法?

2019.6.26 18:10更新

听从了坛友的意见,先用橡皮擦一下焊盘,果然好上锡了。

10分钟,就把两面都上好了。

姿(jing)势(yan):先用橡皮擦一下焊盘,然后用洗板水或无水酒精刷掉橡皮碎屑,等待干燥。干了以后,把烙铁头也擦干净,沾点焊油,吃点干净的锡,慢慢拖焊盘,每个地方都停留一会儿,你会发现焊点就吃上锡了。

网友A:
是不是溫度不夠?一般來說,充分浸潤的話應該很快的。
另外焊盤是否放久氧化?
焊錫成分也有關係。
有其他因素樓下大神請補充。

网友B:
板子焊点干净没氧化的话,芯片有球板子没球也可以的。
上不了锡,要么焊点不干净,要么温度不够。板子预热一下再涂助焊剂拖一下就好。

网友C:
表面氧化了吧,加点助焊剂,如果不行的话,用粗橡皮擦擦,打磨一下

网友D:
加点助焊剂就容易上了,看你这个没上吧

网友E:
空焊盘快速上锡,应不难,先把表面擦拭干净,去除表面的氧化层,涂上松香助焊剂,用功率大的刀头烙铁拖焊,很容易上锡的。要点是一定要清除氧化层,注意不要用刀刮,二是烙铁温度要高,焊接时速度快,别烫伤元件。微小型多脚集成电路块也是这样拖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溫度不夠?一般來說,充分浸潤的話應該很快的。
另外焊盤是否放久氧化?
焊錫成分也有關係。

300度应该够了吧?低温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焊点干净没氧化的话,芯片有球板子没球也可以的。
上不了锡,要么焊点不干净,要么温度不够。板子预热 ...

就怕虚焊白忙活,所以还是先拖上锡比较保险。

网友:
金焊盘,,洗洗干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面氧化了吧,加点助焊剂,如果不行的话,用粗橡皮擦擦,打磨一下

助焊剂已经抹了,效果不明显,松香也试过,也不太行。回头用橡皮插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点助焊剂就容易上了,看你这个没上吧

有了,抹了不少助焊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焊盘快速上锡,应不难,先把表面擦拭干净,去除表面的氧化层,涂上松香助焊剂,用功率大的刀头烙铁拖焊, ...

我估计可能有氧化,松得和助焊剂效果不明显,回头用橡皮擦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焊点干净没氧化的话,芯片有球板子没球也可以的。
上不了锡,要么焊点不干净,要么温度不够。板子预热 ...

言之有理。

跟LAYOUT也有關係,散熱快的LAYOUT,要預熱。

乃秘笈,一般人不告訴他:)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抹了不少助焊齐呢。

那就按楼上的,先橡皮擦一遍再上助焊剂肯定好上锡的

网友:
903写保护板子的确不好上锡

网友F:
根本就不需要上锡。闪存植好锡,焊盘熏上松香或者涂焊油,直接焊接就行了,然后轻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本就不需要上锡。闪存植好锡,焊盘熏上松香或者涂焊油,直接焊接就行了,然后轻推复位 ...

怕不保险,如果焊盘有氧化,怕虚焊。感觉这样拖上锡后,焊上闪存踏实。

网友G:
我的也是这个板,什么都没擦就直接加焊油,然后用烙铁拖锡,也是很难上锡,不知道是不是烙铁的温度太高了,拖的过程中能听到板啪啪的响,最后看到板有点烧焦又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这个板,什么都没擦就直接加焊油,然后用烙铁拖锡,也是很难上锡,不知道是不是烙铁的温度太高了, ...

橡皮擦擦,绝对管用,我300℃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