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NESPRESSO奈斯派索奶泡机,闲鱼50收来的,不能加热,能打冷奶泡

楼主(2019-06-26):
以为减了个漏,以为不加热可能的温度保险什么的烧毁了,因为见底部有烧黑的地方,又一想,不能加热能打奶泡也不错,毕竟这个价格,到手后毕竟是大品牌,质量很好,内部涂层依然很好,这是发热丝烧毁处有点发黄,机子整机防水,底盖直接是熔接上去的,整个内筒是从上面抽出来的,上部有几层密封圈密封,打奶泡的原理类似无刷电机,旋转的打奶圈上两端有磁铁,中间的线圈感应出旋转磁场,使打奶圈旋转,是非接触式的,而且这个设计倒奶时打奶圈不会掉落,因为是有磁性吸附的。电源管理芯片是LNK306GN,单片机是ATMEL的ATTINY44A。

楼主:
补几张外观和底座的图

网友A:
之前也淘了一个nespresso胶囊咖啡机,110插错到220,以为最多是电源烧掉,最后一查单片机也挂了,只好报废!

网友B:
搅拌部分是磁力搅拌机还行

网友C:
不能加热难道不好修吗?

网友D:
索奶泡,搅奶器,哪用?扫下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淘了一个nespresso胶囊咖啡机,110插错到220,以为最多是电源烧掉,最后一查单片机也挂了,只好报废! ...

100V的东西,你要把插头换成欧标的,然后配欧标插板,这样插错是插不进去的,或者就是直接短接,我的就是直接短接,一把烙铁和一个松下7411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搅拌部分是磁力搅拌机还行

这个设计很不错,就是可能力量和速度不能太大,以后也不存在密封件老化漏水问题,磨损也基本没有,最方便的就是有磁力吸附,一般的清洗和倒水不会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加热难道不好修吗?

也没这种焊接的设备,总不可能用焊锡焊锡焊,换的话搜不到配件,估计也是用什么粘上去传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索奶泡,搅奶器,哪用?扫下肓。

咖啡加打过的牛奶奶泡很好喝,也很好看,直接加牛奶也可以,但是没有泡沫的喝着安逸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V的东西,你要把插头换成欧标的,然后配欧标插板,这样插错是插不进去的,或者就是直接短接,我的就是 ...

买的是插错电的!以为好修结果赌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是插错电的!以为好修结果赌输!

这个就是220V电压的,不是赌,就是想捡个漏,捡不到也就算了

网友E:
一圈一圈的是加热丝吗?断了的话如果有点焊机应该能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圈一圈的是加热丝吗?断了的话如果有点焊机应该能焊上去

400多瓦的功率可能也不好整,放弃不整了,就当作冷奶泡机用,又在闲鱼上买了单独的筒,200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220V电压的,不是赌,就是想捡个漏,捡不到也就算了

我是说我淘的是卖家插错电的,想捡漏结果单片机也挂了!没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我淘的是卖家插错电的,想捡漏结果单片机也挂了!没捡到!

单片机挂了是有点麻烦,程序不好整

网友F:
我知道的奶炮是用人的啊 机器能保证感觉吗?

楼主:
因为喝热牛奶不能加热还是不方便,于是又在闲鱼淘了一个没有底座单筒的奶泡机。这个重量没有红色这个坏的重,差了100g,涂层也没坏的这个好,拆开看内部属于是缩水版的那种,加热板单薄了一些,电路看那个继电器是同一个牌子的,应该也是大同小异,电容换牌子了,多了一个变压器形状的开关变压器,总的来说,不知是批次不同还是不同代数工艺不一样还是本来就是一个水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的奶炮是用人的啊 机器能保证感觉吗?

手打不出来机器的效果吧,这个打出来的奶泡要及时倒入咖啡杯里,时间长了底部的就是牛奶,只有上部是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