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寻求帮忙维修充电器修一送一

楼主(2019-06-26):
需要维修的为13.7v电源,可能需要的元件有13005D三极管、2.2MH色环电感等;报酬为联想原装120w方口电源(此电源有问题未拆过):

网友:
不错,西安本地的可以考虑,否则来回运费都超过东西价值了

网友:
应该很好修,可惜不在西安

网友:
索爱广场舞音响电源适配器SA-T19 SA-T20 充电器 电源线直充13.8V.,,,,,,,,13.5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功率也不大,也不是IC的,待机功耗还大,为什么要修呢,买个12V的,改成13.7就行 ...

两个都是坏坏,干脆修一送一吧

网友:
楼主我看你不如自己学着修吧,来这里就是要自己动手自己折腾,这才是乐趣所在。不懂可以请教坛子里的大神,先描述一下你这个电源的具体故障,并且电路板正反面的清晰的图片要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