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盒子电源板

楼主(2019-06-26):
大电容旁边的黑色的四角炸了,保险管也坏了,想买个这样的电源板,我看了一下都是用料很差,还不如我这块板,可是我没有修好!

网友A:
高压这边一共也就没几个配件,都给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这边一共也就没几个配件,都给换了~

电路板上标db1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
这个图片美颜虚化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上标db1的是什么元件

四脚全桥~

网友:
大神这么多请教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