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简单维修一块坏固态!

楼主(2019-06-26):
闲鱼淘了120G块坏固态

冲着L06B的颗粒,再加上MK8115可以开卡,就买了。

买来后发现连电脑无反应,以下画红圈位置发热严重。

仔细一看,这个5脚芯片已经烧毁了,丝印都烧的看不清了,应该是内部短路了。

本人也不懂电路啊,就照猫画虎,从拆机的马牌主控板上,拆了个大小一样的5脚芯片,个人猜测功能有可能一样,碰碰运气吧。

三下五除二,拆掉坏的,换上拆的这个。
这个是烧毁的元件

这个是已经焊上从别的板子上拆的同样脚位的芯片。

焊好后,先看看有没有短路,不用会表测,直接连电压电流计。

5v 0.3安的电流应该正常,而且板子上没有了明显发热发烫的地方了。

然后用转接卡,转成usb连电脑试试。

运气不错,看来是修好了,已经看到分区了。

好奇心作祟,打开看了看里面的东西。

最大的一个文件夹,存的是监控的数据,看来这块盘曾经做监控用过。

不搞各种门事件,直接将所有分区删了,重新了一下分区,然后跑分看看。

接近300的写入速度,还不错。

完结,撒花!

网友:
这都行,深藏不漏啊。。。

网友A:
也就只能赌30块......新的120G都才100可能不到

网友B:
哇~监控都用上固态硬盘了~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

网友:
中维的监控,或者中维模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只能赌30块......新的120G都才100可能不到

46买的,MLC的,还算有价值。现在120G的低端固态,基本都是TLC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哇~监控都用上固态硬盘了~

固态硬盘速度比机械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态硬盘速度比机械有优势

因该是不懂的人乱弄,监控要的是大容量,稳定读写,读写速度满足记录速率就够了,,几百m的速度对监控来说和50m速度没有区别

网友D:
看到座子糊了  不知道楼主花了多少大洋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座子糊了  不知道楼主花了多少大洋收的?

46收的。5脚的元件是烧糊的,sata插座是我用风枪吹糊的

网友:
监控用固态,真是嫌坏的不够快啊

网友:
厉害了 这都会修

网友:
TF卡经受不起7X24X365天的写

网友(2019-12-25):
监控盘这个寿命也不知道还剩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