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借人气,求助华三H3C S2610-PWR交换机无法启动系统,如何刷机?

楼主(2019-06-26):
如题,一台3C S2610-PW型交换机,最近发现系统无法启动,停留在"BootWare Validating...".重启依旧.可以按CRRL+D进入<BASIC-BOOTWARE MENU(Ver 1.22)>.但是无法按"CRTL+B"进入.
不知此机能否通过刷机修复,非常感谢!

网友:
按着是固件损坏了,不是有扩展固件和备用固件启动选项嘛,试试呗,再不行就刷呗,反正有刷机选项

网友:
官网肯定有相关说明文档!

网友A:
你先搞到刷机固件再说
一般内有说明

网友:
先刷个BOOT 在刷固件

网友B:
进bootware模式,先修改网络配置,改成和你电脑一个网段的。,然后电脑上运行tftpd软件,设置好软件包的路径。
交换机上下载系统就可以了。
还有,不要进basic-bootware模式
要进extend boot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bootware模式,先修改网络配置,改成和你电脑一个网段的。,然后电脑上运行tftpd软件,设置好软件包的路 ...

你好,现在不能进入EXTEND BOOT模式,只能进入BASIC-BOOT WARE 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搞到刷机固件再说
一般内有说明

你好,刷机软件已经找到,是S2610_PWR-CMW520-R1109.BIN.
但是貌似应该是在EXTEND BOOT WARE里面刷.现在只能进入BASIC BOOT WARE模式.

网友C:
BASIC BOOT WARE 模式可能要用Xmodem来传了。用串口线,传固件的时候系统会提示把波特率提高到指定频率,速度会快一些,估计要十几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SIC BOOT WARE 模式可能要用Xmodem来传了。用串口线,传固件的时候系统会提示把波特率提高到指定频率,速 ...

传输方式我会,但是找不到合适的文件.无处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输方式我会,但是找不到合适的文件.无处下载.

找H3C售后 会指点你怎么刷
我记得升级方式好几种
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输方式我会,但是找不到合适的文件.无处下载.

https://down.51cto.com/data/2305972
貌似这里有下载,版本低点,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不能进入EXTEND BOOT模式,只能进入BASIC-BOOT WARE 模式.

那就先把btw文件用串口导进去,先升级bt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H3C售后 会指点你怎么刷
我记得升级方式好几种
参考下

感谢回复,试机多次,偶然一次,可以按CTRL+B进入,重刷软件,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先把btw文件用串口导进去,先升级btw

BOOT WARE一直没有下载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BOOT WARE一直没有下载到。

刚才看了一下,这个btw是受限的,没有对外发布。
你如果想修复这个机器,可以寄给我,我帮你重新灌入系统。
文件受限,不能发出来,抱歉

网友(2020-06-05):
一般是启动或者升级时断电了,固件损坏了

网友:
拆开看看大电容是不是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