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德力普可单槽独立充电的镍氢电池充电器,现在都用开关电源不用牛。

楼主(2019-06-26):
拆解德力普可单槽独立充电的镍氢电池充电器,现在都用开关电源不用牛。

网友:
谢谢分享,见到的充电器一般是2-4-6,很少有3个的槽的,少见多怪啦

网友:
一般慢充都这样

网友:
山寨货山寨货

网友:
傻冲一只,做工上没有品胜的傻冲好。

网友:
还是电阻限流的傻充呀
等牙膏ing

网友:
开关电源成本相对低一些。

网友:
3槽的少见,奇葩

网友:
傻充,是真德力普吗?刚创牌子就这么干?

网友:
板子有些简陋啊。

网友:
居然是电木板,环氧板又不贵

网友:
傻充,现在都是直接扔

网友:
虽然是傻充,但不会拒充。更希望有快充加1.4V稳压充电自动识别,快充失败切换到稳压慢充。

网友(2020-03-13):
这这,新充电器插脚就锈了吗?

网友:
cs2a不香么

网友A:
山寨中的山寨货,跟索尼神器没得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中的山寨货,跟索尼神器没得比

严重赞同,不在一个高度

网友(2021-06-23):
看了拆机图,不敢下手了,电池会被充坏的。

网友:
的确是山寨里面的战斗机,渣到喷血倒地不起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