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可林Oclean X可视化牙刷拆机

楼主(2019-06-26):
前言:

由于平日里很少去关注牙齿的健康,直到两年前牙痛就医才开始引起重视。牙痛不是病痛来真要命!这句话只有切身经历过才能深刻体会。此后我才做起功课恶补相关的知识,比起洗牙用牙牙签和牙线来说,刷牙无疑是最简单而且对牙齿损伤最小的方式。因此两年来一直在用电动牙刷牙,比起传统的手动牙刷来说电动牙刷确实更为高效,而且轻松刷牙,但是也存在着无法量化的问题,你无法知道哪颗牙齿没刷到位是通病。所以当我无意中在小米有品众筹中发现欧可林Oclean X不但支持触摸控制,而且带彩屏显示刷牙的清洁区域了可以及时了解有没刷干净时产生的浓厚的兴趣,随即入手。

开箱及体验:

欧可林Oclean X采用白色简洁的风格,特别是背后超多的认证,这是品质的体现给人更加放心的感觉 。

说明书、充电座、数据线一应俱全,但是却没有标配充电器。好在用5V USB接口,因此充电宝、手机充电头都可以兼容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困扰。

欧可林Oclean X采用了极简舒适的曲线设计,因此在拿捏时舒适度有很大提升。

和很多电动牙刷一样欧可林Oclean X的刷头也采用了可拆分设计,方便更换。

与绝大多数电动牙刷所不同的是,欧可林Oclean X内置一块0.96”彩色触摸显示屏,可直接通过屏幕显示更多信息,而不是传统的三个指示灯,可以看到的信息量更大,而且触摸操作更加方便。

绝大多数的充电牙刷采用的是电磁感应式充电,而欧可林Oclean X直接采用触点连接,没有了电磁转换因此将损耗降到最低充电充电效率最高,相比电磁感应式充电速度更快。在充电底部设计上采用了正负两个环形圈防止反插,无论你怎么插都能正常充电。

欧可林Oclean X多处曲线设计在外形上相比我原来的牙刷更加优雅,于刷头的连接后在观感上一体感更强。彩色的液晶屏显示比起简单的指示灯显示更上档次,同时信息的准确性也更为详尽。

相信不少人也是这么放牙刷的吧,存在的问题就是底部经常带水,引起细菌繁殖从而出现霉点。此外当东西摆放较多时候,拿放时会不小心碰倒掉进刷手盆,和牙头引起交叉感染,这个时候我都是直接换刷头了比较浪费。

欧可林Oclean X的底座设计确实比较贴心,用3M贴到墙上对牙刷可以直接吸到底座上,避免了底部积水而形成细菌滋生。而且不再担心他其它用品一起摆放碰翻的问题。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这个底座也磁吸式设计,当需要充电时是可以拆分的。

充电时取下一点也不影响,全彩液晶屏在对电量的显示和手机一样采用百分比,相比常规的电动牙刷的指示灯精确得多,随时可以了解电量状态。

欧可林Oclean X可以通过蓝牙连接手机APP,实现数据的过程性采集和评价,提供更为科学的指导。当然也可以不连直接用触屏控制独立使用,可选择的余地更大。

当然蓝牙连接APP之后功能更加强大,除了直接根据每个不不同的差异自动给出推荐的模式之外,还可以采集记录刷牙信息进行长期的跟踪实现更加科学刷牙,逐渐养成一个良好的刷习惯受益终身。
第一次睡前使用时给了一个小惊喜,直接显示生日快乐。此外记录屏上还会显示时间、日期、天气温度等信息,这个早上刷牙时就特别管用了,不需要再开墨迹天所看查手机了,直接就可以了解到,方便出门。

在操作方式上,欧可林Oclean X通过触摸实现,结合显示屏可以通过上下滑动翻页,左右选择前进、返回,长按确定可以灵活地进行控制,不存在摸瞎的问题,不用手机APP通过触摸屏即可直接操作在使用上更为便利。难能可贵的是欧可林不是单个边,而是两边、顶部及底部都支持触摸,因此可以不分左右手。

现在我每次刷完牙都有数字化的评分,在牙刷上即可直接查看,可以看到4个区域的清洁情况,以便下次刷牙时改进,此外在手机APP上有量多详尽的数据,刷牙不到位的地方以红色区域表示简洁直观,方便纠正不良的刷牙习惯。

拆解:做工用料全分析。

到手就拆是我的最大爱好,这些年来几乎成了一种习惯。很多人问我拆完能装回去吗?这回我要说的是你看都看不出来拆过!(拆机有风险,请务轻易尝试!)

拆解前对项部、底部、显示屏进行喷水禁止5分钟后再进行拆解,顺便看一下防水效果。

欧可林Oclean X的底部还是做得十分有特点的,一般的电动牙刷都是底部一个螺丝孔,而欧可林Oclean X的底部十分美观,接触点也设计成2个圈防止反插。同时使用黑色的防水胶防水,打开看可见强力磁石,方便充电时自动吸合。

螺丝在磁石底部,先取出磁石方可继续拆解。

为了防止水从底部的侧面渗入,在底盖内安装有一个橡胶圈进行密封。

为了防止刷牙时缩进,采用了防退卡扣对整个电路板加固,需要先打开卡扣方可抽出。

侧面的防水更为重要特别是按键的位置,既要活动又要防水,这就需要花不少心思了。打开后可见为了保证屏幕的显示效果,欧可林Oclean X在屏体对应位置使用透明壳,与外壳连接时采用纲米注塑工艺实现和外壳一体化,而按键位置要保证按压时的舒适性,则是采用硅胶于塑料壳直接用胶水粘成一体,这一点和VIVO手机的HOME键做法一致,可以达到更好的防水效果。

与很多电动牙刷一样对顶部刷头的防水设计上,欧可林Oclean X也是采用了一个橡胶垫进行密封,所不同的是增加了一个弹簧确保在高频率震动时水从震动轴渗透进入内部。

打开后可以看到欧可林Oclean X的内部电路板更为整洁。

背面有两枚强力磁石可以吸附到座上实现壁挂。头部、中部及电池背后都增加了防震垫减少刷牙时振动对手部的影响,提升握持的舒适度。

除了顶部、底部和侧面的防水之外,对于整个电路板的元器件都进行了滴胶密封,这种做法是很少见的,以前拆过飞利浦也没有对内部的芯片进行防水处理,欧可林Oclean X则是由外而内进行了全方位的防水密封处理。

在进一步拆解前需要分离电池和充电线焊点。可以看到欧可林Oclean X采用的是一节800MAH标准工业锂电供电。

欧可林Oclean X在接口和芯片上上贴有黑色导热胶起到了导热绝缘的作用,同时也进一步对接口进行加固防止接口松动引起接触不良。在黑色导热胶外是一层银色的防静电胶布通过主板和底部的触点连通,起到防静电的作用。

先分离触摸板,可以看到欧可林Oclean X在屏幕上覆盖了一块触摸板,非常巧妙地实现了透过外壳对牙刷的触摸控制。而普通的触摸屏是很难实现透过塑料壳进行触摸控制的,此外触摸板覆盖在屏幕四周,实现了上下左右全方向的控制,同时对屏幕起到一定程度上的防止漏光的作用。

分离马达后再分离主板。

欧可林Oclean X采用0.96寸彩色显示屏,实现了更直观的数字信息化的刷牙数据分析。

蓝牙天线被内置在电路板上,不需要通过射频线连接,增加了稳定性。

可以看到无论是下面还是背面都进行了滴胶密封。

主控采用了一片DIALOG DA14681主控SOC设计,这是一片集成ARM CPU的主控芯片,通常被用在智能手表上,欧可林将其设计在自家的牙刷上,提供了数据采集、指令执行、蓝牙等能力,通过APP的配合可实现固件升级,数据分析等智能化的功能。

为了更精准的数据采集欧可林Oclean X采用立轴传感器实现刷牙过程中数据的动态采集。在触摸屏的控制芯片和SOC中间设计一片光耦合器,确保信号传输的稳定性。
此外在电机的控制上设计有独立的数字化驱动电路,从而实现32级清洁力度的精准微调,结合SOC当用户发生刷牙用力过猛时,直接将电机振动频率和力度猛然降低,从此而实现对牙龈的保护。

在充电电路部分设计有自恢复保险丝防止充电电流过大,同时设计二极管防止电池回流,不会因为底部湿使底部的触点形成短路。

背面设计有一片64MB-bit的存储片,可以在没有连接手机APP时实现数据的存储,将刷牙时的数据存储到这里方便记录和统计。

最后分离电机,电机是一个电动牙刷的核心所在,一个电机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刷牙时的清洁能力。欧可林采用了全密封设计的电机具备一定的防水能力。电动牙刷的主流电机直径在19-21mm之间,而欧可林的电机仅为18mm,在更小的体积内确实现了比主流电机更高的力矩和高达40000次/分钟的振动频率,下面来分析主要原因。

发现欧可林选用了无刷电机,打开看并没有看到常规电机上的电刷,而是二触点直接连接感应线圈,这样的设计于振动轴体零接触,因此不存在磨损的问题,使用寿命进一步提升的同步不需要维护。

在细节上,振动头和振动体采用一体化设计,振动体就是振动头,直接作用于振动头上,力的损失更小,通过顶部及底部2个滚珠轴承来减少振动时的阻力,实现有效的振动。为了进一步提升动力,欧可林还选用了被誉为“磁王”的钕铁硼磁性材料。

而线圈的结构和普通的电机完全不同,更类似于飞利浦,但为了实现更小的体积,欧可林将磁极转向做在内部,通过增加磁极的面积来增加磁头的吸力,同时在振动体上安装多块强力磁石来增大动力,通过两者共同的作用,实现了更小体积,更高的振动频率和更大的扭矩。

完全拆解后,可以发现欧可林的基本结构和电机有巨大的差别,普通电机为最快的旋转而设计,欧可林的电机为振动而生。通过全新设计的内部结构及双螺旋曲线修正算法,解决了电机长时间工作时、温度上升后的扭力衰减等问题,达到了非常领先的水平。

小结:欧可林Oclean X配有首款彩色触控屏,可直接显示“刷牙盲区监测结果”实现可视化的刷牙成为了最大亮点,配合无左右手区分的触摸式控制方式,实现更方便的超控。让我们从以前的只知道刷、也分不清楚哪里刷干净,哪里没刷到的摸瞎刷牙。过渡到数字化可视的的刷方式,配合功能丰富的手机APP,可以更好的引导用户养成良好的刷牙方式,而从实现更好的护牙。在防水设计上做到了极致由外而内,就连电路板的芯片上都滴胶保护,达到目前电动牙刷最高防水等级的IPX7。全新结构的无刷振动电机配合数字化驱动电路实现32级压力及压力过大时的自动力度控制实现更好的牙龈保护,从而更安全地刷牙。虽然没有配送充电器、在侧面左侧有轻微的漏光(全黑下仔细看才有见),屏幕分辨屏偏低等问题,但是结合其299的价格可以说是目前性价比超高的一款产品。

网友(2020-07-07):
做工非常严谨,电路设计接近完美了,唯一缺点就是太贵了,一般人玩不起的级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