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半拆个陶瓷的led灯,用料好。

楼主(2019-06-26):
当初买吸顶灯时配来的,本以为普通的led灯,但到手挺沉的,可以砸核桃!前几天坏了,拆开想修。但只拆到一半,灯板果然不错,灯板下面是导热硅脂,下面应该是陶瓷散热,有二个孔,用尖头钳,套在里面也拧不动,因为驱动在里面,哪位大师知道指点下。灯珠每颗都测量了好的。

网友A:
就冲这灰色的导致硅脂,就是好评。哈哈哈

网友B:
要不然先把金属头破坏掉,更换驱动后,然后再换一个金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然先把金属头破坏掉,更换驱动后,然后再换一个金属头

这是最后的办法,也担心这样驱动还是拿不出来。等大师出现,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冲这灰色的导致硅脂,就是好评。哈哈哈

谢谢!支持

楼主:
顶下,期待大师出现

网友C(2019-08-29):
灯头(塑胶的部分)与陶瓷灯体之间应该是打了胶(粘死了),比较难拆。可固定住灯头(台钳+毛巾),用力拧灯体(拆之前用热风枪加热一下陶瓷灯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头(塑胶的部分)与陶瓷灯体之间应该是打了胶(粘死了),比较难拆。可固定住灯头(台钳+毛巾),用力拧 ...

谢谢灯神!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