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笔记本电池换电芯被锁,有会使用EV2300的大神吗?

楼主(2019-06-26):
自用笔记本,换电芯,被锁,求助会使用EV2300的达人

网友:
目测无解吧,除非有资料

网友:
要看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中招二次了,保护板扔了

楼主:
bq2085有办法解么?

楼主:
自己顶自己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自己顶

我的也是换电池锁死了

网友:
断电锁死,无解,买新的电池条吧

楼主:
有成功修复的朋友吗?求助

楼主:
自己顶自己顶,遇到过的朋友帮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自己顶,遇到过的朋友帮忙一下

搜下大疆电池解锁,用的都是EV2300解锁的

楼主:
自己顶求助谁会解锁啊

网友:
可以试试拆开直接充电,到12v插上电脑充电。我这样试过。

网友A:
我特别好奇楼主是怎么换电池锁死的,本人最近正打算更换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特别好奇楼主是怎么换电池锁死的,本人最近正打算更换电芯

电芯电压不一样,换了一块才知道不能掉电换的

楼主:
自己顶,求助大神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芯电压不一样,换了一块才知道不能掉电换的

你断电换的时候是怎么断电的,我觉得从负极开始断电最后也是接负极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2085也太老了!说说你什么型号的电池吧,没有电池型号神仙也难解

网友:
到ti网站找下适合你的bq芯片的固件,看看能不能用原始密码修改,如果行,就恭喜了,如果不行那就得花钱买密码,如果行就找下这个芯片的pdf文件,文件里有解锁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