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赠送的七段式智能充电器6/12V铅酸电池智能充电器主板

楼主(2019-06-28):
坛友赠送的一块电源主板带液晶屏幕,一开始我还以为是LED数控调光的,昨天晚上插电试了一下报错。
看到输出有B+和B-标志,想起来有可能是接电池的,于是接上12V铅酸电池试验了一下,没想到果然是电池充电器。
问了一下坛友也不知道是啥牌子的,只知道是出口货。

根据屏幕显示的图标,上淘宝搜了一下果然找到了同款货。
看描述:七段式智能充电器6/12V铅酸电池智能充电器6V 12V 0.8A 4A SAE适用本田哈雷宝马杜卡迪摩托车 汽车电瓶充电器

背面是这样的

--------------------------------------------------------------------------------------------------------------------
充电电瓶范围:

12V  for   4AH  - 120AH
6V  for  4AH - 30AH

•微处理器控制(CPU)。
•7阶段自动充电:
•这是一个带7个充电阶段的全自动电池充电器。
•自动充电可防止电池过度充电。因此,您可以将充电器无限期地连接到电池上。
•7阶段充电是一种非常全面和准确的充电过程,与使用传统充电器相比,可为您的电池提供更长的使用寿命和更好的性能。
•7级充电器适用于大多数电池类型,包括钙,EFB,凝胶和AGM,湿电池。它们还可以帮助恢复排出和硫酸化的电池。
•开关技术:是的
•极性保护:是的
•输出短路保护:是
•非电池链路保护:是的
•过压保护:是的
•过温保护:是的
•冷却:自然冷却
•输入电压:180-260V AC,50-60Hz
•额定输出:12V DC 0.8A和4A,6V DC 0.8A
•最小启动电压:2.0V
•热保护:65'C +/- 5'C
•效率:App。 85%。
•符合标准:CB,CE,IEC60335,EN61000,EN55014
•尺寸(长×宽×高):200×80×45mm
•净重:490克

当摩托车有配SAE接头,可以快速给摩托车充电。

为汽车电池充电(无需从车上取下电池)。

输出短路保护

反向连接保护。

正确连接电池,充电器运行良好。

液晶屏幕各参数图标

Battery Full 电池充满

为12V小型电池充电

为6V小型电池充电

AC电缆长度:170cm,DC电缆长度:65 + 70cm。

IP65防泼水:防泼水,防雨。 请不要放入水中,否则会损坏充电器。

彩盒包装

比较好奇7段充电是个啥意思,无奈没有找到资料
看到有别的型号介绍,大概是一个充电曲线,印在外壳上

1.脱硫
脱硫阶段可以分解在长时间保持平稳的电池中发生的硫酸化,使它们恢复到完全充电状态。当硫酸铅硬化并堵塞电池时会发生硫酸化。

2.软启动
初步充电过程可轻柔地为电池供电。这可以保护电池并延长电池寿命。

3.散装(恒流)
批量模式以最大速率(恒定电流)对电池充电,在短时间内将大量电力注入电池。此阶段将为电池充电约80%,直到12V充电器的电压达到额定电压

4.吸收(恒压)
充电速度变慢,因此电池可以吸收更多电量并达到100%充电。对于12V充电器,电压保持恒定电压,同时电流逐渐减小,直到不再给电池充电而不再增加电量。

5.电池测试
在吸收阶段之后立即进行自动电池测试。测试监测电压90秒以确定充电是否成功。

6.重新调整
在电池未通过电池测试的情况下(阶段5),电池修复功能自动启动。未通过电池测试表明吸收阶段无法对电池完全充电。然后,修复模式将开始在4小时的时间内引入低恒定电流。然后充电器将进入浮充电模式。

7.漂浮
Float阶段使电池保持100%充电,不会过度充电或损坏电池。这意味着充电器可以无限期地连接到电池。

当然,除了7段,还有更高级的11段,大概是如下的曲线

The 11 stages are: Diagnosis, Boosting, Pre-Charge, Soft Start, CC1, CC2, CC3, CV, Testing, Desulphation, Restart.
1.  Diagnosis:  Check the battery status.
2.  Boosting:  Check the battery can save power.
3.  Pre-charge:  Use small current  to charging.
4.  Soft start:  The battery voltage will increase slowly.
5.  Constant current 1:   Use Max. Current to charging.
6.  Constant current 2:   Use 3/4 Current to charging.
7.  Constant current 3:   Use 1/2  Current to charging.
8.  Constant voltage :
     。The battery can charge up to almost 90%.
     。The charging current tapers and the charging voltage are kept  constant at the set value.
9.  Testing(2 minutes):
     。The charging is interrupted for a short period while battery voltage is measured.
     。If the battery voltage falls too quickly, the battery could be faulty.
        (if battery discharge quickly(don't can hold voltage), the charger will go to Desulphation-mode , otherwise LCD display:  FUL)
10.  Desulphation(2 Hrs):
      。Charger will go into this stage if battery fails, Testing Mode due to its  condition, age or being under charged.
      。This stage can recover batteries from deeply discharged state increasing performance and battery life.
11.  Restart mode
     。This mode allows the charger to effectively be left connected to your batteries; it works at a safe level and ready for use.

     。The program engages a special charging waveform and monitors the battery voltage variety, if the battery voltage drops even lower, the battery charger will switch into bulk charging . The maintenance mode allows the charger to be connected to the battery over the course of a season;

说了这么多,下面还是看看主板长啥样吧

到手是这样的,一个带屏幕的电源板,
下面两种照片是晚上拍的,效果不咋地

反面也是正经的开关电源布局

下面的照片是白天补拍的,晚上光线确实不好。
屏幕有点翘,因为没有外壳,所以用捆扎带绑一下

白天看得清楚一些

MOS和肖特基都带翅型散热片,没有看到风扇接口

贴片整流桥207,看着功率还不错,板子高压低压隔离,有打孔/槽,正经电源。

电源芯片是sot32-6的小芯片,没查到资料,驱动外置MOS管

前级的各种滤波,保险,安规电容齐全

特写

次级的倒是很干净,元件都在背面贴片了,只有大电容和电感没办法,预留了刷机口

从屏幕底下看有MOS和单片机,控制输出

唯一的一颗mode模式按钮,通过长按和短按来调整菜单

屏幕右下角底下有一颗类似运放或者24存储器的芯片,屏幕是金属引脚焊接,还可以

靠近输出的地方有一颗20毫欧的电流取样电阻,改变它可以改变输出电流,欺骗单片机

上电默认不输出

报错,因为没有接电池,必须接上电池,根据电池的类型自动识别才能充电

随便找了个12V电瓶试验了一下正常充电,妥妥的,下次找个外壳装上,外置一个风扇强制散热吧。
最后感谢坛友的赠送哈哈~!

网友A:
三段式的常见,7段的第一回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段式的常见,7段的第一回见

确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7段的,一般来说3段也够用了哈哈

网友B:
7段的这是个好东西

网友C:
显示惨不忍睹是因为拍摄问题还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惨不忍睹是因为拍摄问题还是不行了?

哈哈哈,夜间拍摄,就不要要求太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7段的这是个好东西

大概还是比较唬人的哈哈

网友D:
7段?确定不是忽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7段?确定不是忽悠的?

看着是个正经牌子,做出口的,技术实力应该是有的,主要是有单片机加持,实现七段十一段都不是难事哈哈,实际效果嘛我也没有发言权,毕竟第一次用

网友E:
咋个智能法呢~

网友F:
不写七段怎么卖高价,蛤蛤

网友G:
我拆的ctek也是七段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个人感觉七段式充电比三段式IUoU充电曲线充的满,三段式最多也就充80%  后面20%充的奇慢无比

下面是我拆的三段式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56

各人感觉这些充电器只要能充电就行了,这种多段式只适合长期无人值守充电 以及亏电电压非常低蓄电池, 最后活化阶段能不用尽量不用,虽然容量足但电池坏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拆的ctek也是七段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064&extra=page%3D1

个人 ...

这个充电器据说是给汽车摩托车电瓶补电用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咋个智能法呢~

谢谢捧场哈哈,所谓的智能就是自动识别电池电压,有短路和反接保护,还能切换小电瓶和大电瓶充电电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写七段怎么卖高价,蛤蛤

毕竟多了个单片机和屏幕,成本增加了几块钱,售价多了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拆的ctek也是七段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064&extra=page%3D1

个人 ...

谢谢分享,大师对充电器研究深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哈哈,所谓的智能就是自动识别电池电压,有短路和反接保护,还能切换小电瓶和大电瓶充电电流哈哈 ...

哦

网友H:
楼主捡到宝了啊,七段的还是第一次见。
去年还自已改了一个48V电动车充电器给长时间停车的汽车电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捡到宝了啊,七段的还是第一次见。
去年还自已改了一个48V电动车充电器给长时间停车的汽车电瓶充电 ...

谢谢捧场,哈哈,我也是第一次见7段的。
嘿嘿,其实一般补电的话3段充也够用,48V改12V可费不少事呢,厉害~

网友:
几年前在某坛购买过一个电池充电修复仪,做工很好,可惜就是没有防反接,拿回来被我第一次就接线就接反了,报废。伤心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