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制电池包其中一组放电异常

楼主(2019-06-26):
这块自制的电池已经用了两三个月了,使用频率很低,最近发现电池掉电非常快,拆开一量其中一串电池只有不到一伏的电压,另外两组正常。以为是电池坏了,拿内阻仪测结果三串电池的内阻一致,于是用电源单独充这串电池至4.2V,放了两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了,是不是这个保护板有问题了?有没有办法测量板子?主要是焊锡手艺不咋地,不然就直接换一个板子再试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坏了  我有几个 内阻正常 会跑电

网友:
如果有点焊机估计我也入了电池的坑了!

网友:
这个充电保护均衡板我也是刚买了一块使用,现在电池放了5天暂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断开有问题的那组的均衡线看是否还掉电压

网友A:
换板子吧,估计是分压坏了。
先检查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B:
这种问题多半是电池的漏电加大造成的,有的新电池无漏电,用几次漏电就会加大,应把该组电池拆下来,分别充满电,静置观察几天电压降,看看哪节电池漏电,把漏电的电池换掉就行了。

网友:
第一想法就是这个保护板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多半是电池的漏电加大造成的,有的新电池无漏电,用几次漏电就会加大,应把该组电池拆下来,分别充 ...

今天再次用电源对缺电的这组电池充电,从0.9到3.6V只花了很短的时间,后面就慢了很多,这状况是其中一个电池漏电把另一个拖垮了?点焊机快到手了,不行就只有拆散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板子吧,估计是分压坏了。
先检查一下反馈电路。

反馈电路就是均衡那条线?怎么检查?

网友C:
去掉保护板,改平衡充充电,使用时注意没劲了就充电,或接个航模电池组用的低压嗡鸣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再次用电源对缺电的这组电池充电,从0.9到3.6V只花了很短的时间,后面就慢了很多,这状况是其中一个 ...

电池之前是怎么焊的?是用焊锡还是别人给焊好的?如果是直接在电池上用焊锡焊接的话那电池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再次用电源对缺电的这组电池充电,从0.9到3.6V只花了很短的时间,后面就慢了很多,这状况是其中一个 ...

接触过不少种类的18650电池,有的电池放电到3.6伏时,还有将近一半电量,有的放电到3.6伏后,再放电,电压则急剧下降,这是不同种类锂电池的特性,说明不了问题。还有,你这种情况我遇到几次了,都是其中一节电池漏电造成的,需要拆下来检查,如果是两并的,也可以只拆开一节电池的一个极,就可以判断是哪节电池出问题了。退一万步说,即使是保护板的问题(我没遇到过),也要把电池拆下来才好判断。

网友E:
楼主的焊功比我还烂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焊功比我还烂   哈哈

我也用电烙铁,这种情况一般是焊接前镀锡没镀好。还有就是电烙铁温度不够导致焊锡丝没和焊点粘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焊功比我还烂   哈哈

我也就能焊焊这种大焊点的,小一点就玩不转了,只有一个普通电烙铁。要想焊好还得上恒温焊台。

网友:
最近也点了一组电池包,保护板跟你这板差不多。输出只有9点多v,拆了电池正极等下接了,输出12.56V左右。不多久有变成9点多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保护板,改平衡充充电,使用时注意没劲了就充电,或接个航模电池组用的低压嗡鸣器 ...

我看了看,跟航模沾边的都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之前是怎么焊的?是用焊锡还是别人给焊好的?如果是直接在电池上用焊锡焊接的话那电池坏的可能性很大 ...

电池是淘宝卖家点焊的,看来不买点焊机是不能愉快的玩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焊功比我还烂   哈哈

渣渣焊功,都不敢拍焊点细节图,太丑了,嚯嚯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