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teletron的uhf-903dr无线麦克风接收器拆机

楼主(2019-06-26):
特乐雅teletron的uhf-903dr无线麦克风接收器 ,两个话筒是好的,都可以连接通道B。通道A没有RF信号,不会修这玩意儿

电源适配器

顶部

正面

型号

通道A

通道B

主板全貌

主板细节

显示控制板

楼主:
搜的芯片资料

网友:
做工很好啊~  哪里来的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A:
采用JRC4558运放和UTC571压扩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JRC4558运放和UTC571压扩芯片

大神~有得修吗?

网友(2022-05-12):
这款主板是通用型的,淘宝,拼多多很多,故障率高,我这里堆积了180多台了,很多通病,研究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