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也来凑热闹晒晒618买的科龙空调

楼主(2019-06-26):
        618过后,论坛刮起了空调风。本人618确切说是616也买了台克隆1.5   一级变频,2099大元,不如坛友买的小米M1   1398便宜。安装免费。由于已经装好使用,就不细拆了,大体看一下吧。

室外机外观,感觉科龙的logo显得有点山寨,字体改进一下会好看点。

标牌,R32的制冷剂。

拆开上盖,单排冷凝器,背部无防护网。貌似科龙都没有。

主板和别的一样,平放在盒子里

电路板还算规矩

冷凝器,单排管

单排……

电机,也是威灵30w直流

电子膨胀阀压缩机就不看了,大同小异。这里测一下实际功耗

待机,2w,不算低,所以长期不用还是要断电的。

这是制冷最大功率,1300多瓦。

总的和小米大同小异,但单排管有点不如M1,况且M1比这便宜的多。 反正要了,就凑合用吧!
(今天测了下温度,室温30度,开机制冷调到18度,十几分钟后测出风口13度,进风口28度。)

网友A:
这货不错,我家全是科龙的,算上小米的安装费,价格也差不多,老家的用了八年了,嘎嘎的,就是市区的那个制热的时候跟蚊子叫一样,新房子的最舒适了,直流变频,大一匹的.1500买的

网友:
看上面的管子挺靠谱的

网友:
单排冷凝器,就不如小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排冷凝器,电子膨胀阀/毛细管不确定,离小米差远了

电子膨胀阀是绝对的。

网友C:
听他们说小米不要安装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他们说小米不要安装费的啊

谁说的!哪有不要钱的!

网友D:
这个不需要安装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不错,我家全是科龙的,算上小米的安装费,价格也差不多,老家的用了八年了,嘎嘎的,就是市区的那个制 ...

小米的安装费包了的,不收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需要安装费的啊

我就今天刚装好了,包免费安装的,服务还不错,坐标广州,

网友E:
都单排了,还谈什么大同小异啊。。。

网友:
去年双11 JD买了台KFR-35GW/EFQMA1(1P26),R410a制冷剂, 前一阵制冷开了一次,感觉效果一般,没有拆不知道是冷凝器单排还是双排的,要是单排的肯定是虚标了

网友:
单排怎么做到一级能效的,有点怀疑数据真实性

网友:
1p69啊,还是1p26外机皮实,双排但是管细,能耗一样,618好像1999.

网友:
都是1.5的,小米就是双排,科隆单排,这就是简配啊

网友:
小米什么方法 撸的1399?

网友:
京东小米安装也要钱!

网友:
m1竟然这么低?
高价买台c1,外机总感觉里面有什么东西比如焊锡渣达达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单排了,还谈什么大同小异啊。。。

单排达不到那个能耗水平,这个是物理原理决定的。科龙也没啥黑科技。

网友:
感觉你台空调制冷不行,我台是科龙大一匹直流一级  室温29度 调26度 5分钟后出风口温度都是7 8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