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裸一个扩展坞电路板并分析-E001

楼主(2019-06-26):
才到货的扩展坞半成品板

工厂的半成品(只过了SMT),做工超级好

一分三,一个TYPE-C分成一个USB-A 3.0接口,一个TYPE-C,一个HDMI
用了三颗芯片

台湾威盛电子的VL812-Q7 一颗USB 3.0 HUB芯片

一颗同样是台湾威盛电子的VL101-Q4 一颗DP模式及PD电源控制芯片

一颗台湾普瑞科技的PS176HDM DP转HDMI的视频信号转换芯片这颗芯片在华为的一条手机用投屏线上也有用到

中的来说,这个扩张板可以说做工很好,BOM成本在50元以上。
这次到了600片,整理以后会上架淘宝

网友A:
才到货的扩展坞半成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到货的扩展坞半成品板???

编辑好了,图片上传完毕。
是拆到的,我这边整理以后会上架淘宝,还会拿一部分上架积分商城

楼主:
关于输入是焊盘,不是C口母座,可能会导致不方便使用的问题
我已经设计好了转接模块

网友B:
耗费巨资,用处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耗费巨资,用处不大啊

用得上的还是OK的,这个最后我这售价应该在20左右,还是OK的

网友C:
有测试过吗,感觉还可以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测试过吗,感觉还可以的样子

测过了,OK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得上的还是OK的,这个最后我这售价应该在20左右,还是OK的

看图硬件成本就不止20了,你不是少打了个0吧,,立创的元器件一向不便宜,贴片费到不算啥,就是赚得元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硬件成本就不止20了,你不是少打了个0吧,,立创的元器件一向不便宜,贴片费到不算啥,就是赚得元件费:lol ...

我是准备卖20啊,半成品,福利坛友。硬件成本我分析最少是50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准备卖20啊,半成品,福利坛友。硬件成本我分析最少是50以上

亏本买卖啊,土豪也不至于这样 开模弄个外壳至少卖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亏本买卖啊,土豪也不至于这样 开模弄个外壳至少卖100

很麻烦,懒得折腾了

网友D:
板子的形状很怪了,会是什么样的外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的形状很怪了,会是什么样的外壳呢

不知道,我也没找到疑似成品的图片,还有其他几个款比较方正的板子

网友:
店铺链接私信我一个

网友:
明明可以布4块,你布了两块

网友:
初学者想请教一下,楼主设计的这是几层板呢?

楼主:
店铺弄好了,可以拍了,这批货所有的板子都上传了,论坛分析发帖这两天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