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ORICO奥睿科H7013-U2集线器7号USB2.0

楼主(2019-06-26):
拆解ORICO奥睿科H7013-U2集线器7号USB2.0,
红色很喜庆2个HS8836

网友:
我以前网上那买过两次独立开关的,一个是没数据,但可以给手机充电用,另一个有数据跟楼主的双芯片差不多。

网友:
原来一样的模具还有2.0的呢,
我有一只白色3.0:lol: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这种插接连线的,用久了接触电阻增大,带设备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