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简单拆个刚换好的云狮指纹锁 智能锁

楼主(2019-06-26):
老马家490入得一款云狮指纹锁,感觉很一般,不如当时入299的了,还能省点,内部基本差不多,方钢和螺丝都长,客服说我门薄(5CM薄么)工具不全,我手动锯条一点一点锯断的,那个累啊,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A:
这么便宜的指纹锁也敢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便宜的指纹锁也敢买啊

买个试试,结果掉坑了!

网友:
开锁机构电路都在外壳?这也敢买

网友:
便宜是有原因的~

网友:
胆真大,别出点问题自己进不了家或唱空城计.相信电磁干扰一下就能开门

网友:
这结构看着就不安全,之前我跟老表去安装过指纹锁,TCL海尔长虹三星美的粗粮的都装过,当然,价格最少都八九百以上的,里面的结构跟你这个不一样,安全性要比你这个好。

网友:
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主要是想便宜还图个新鲜,哪款千元以下的内置机控的推荐个

网友B:
299那个就更别考虑了,这种超低价产品装卧室门还凑合,大门几下就能给你徒手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9那个就更别考虑了,这种超低价产品装卧室门还凑合,大门几下就能给你徒手拆下来 ...

只能防防君子了

网友C:
作为用了八年指纹锁的老司机我要告诉你,指纹锁那个离合器,就是图中像铜钱的那个玩意,很容易坏,为了省电,那个圆柱状的锁销复位弹簧弹性很小,用个几年锁销磨损了或者进灰了,门锁就会处于常开状态,你回家按指纹能听见电机响开锁,开门进去后电机又有复位声。蛮正常的,实际你试试,不输指纹直接拉把手门照样能打开。因为那个离合器锁销卡住了不能复位
我的锁是开发商配的,品牌是北京奥运水立方的供应商。还是标准起草单位,不便宜。那时候都还没三星凯迪仕这些牌子。也拆开开过,和现在几百的到几千的指纹锁机械离合部分全是一模一样的结构,离合器都是锌合金嵌不锈钢套加不锈钢锁销。
我这小区没贼,虚锁了不知道多久也没出什么问题。
我建议你用个几年了,试试有没有虚锁,家里人多开门多的话 要更早检查。

网友:
2000以下都是这种结构,米家的除了那个最贵的都一样的结构,便宜和贵的区别就是用料的好坏

网友:
前一阵花400买了一个意利原子的机械锁,那个锁做工真心不咋滴,要是锁芯不是什么真C级就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用了八年指纹锁的老司机我要告诉你,指纹锁那个离合器,就是图中像铜钱的那个玩意,很容易坏,为了省电 ...

这个还真是良言,谢谢

网友:
小米众筹的那款怎么样,有人用过吗

网友:
我那个ola 我也锯了螺丝。手动锯老费劲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99那个就更别考虑了,这种超低价产品装卧室门还凑合,大门几下就能给你徒手拆下来 ...

如果真的装卧室里,那作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的装卧室里,那作用是……

 出租屋呀

网友: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托着腮沉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