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依葫芦画瓢,也做一个运放恒流的毫欧表

楼主(2019-06-26):
这两天不太忙,按照大神的帖子弄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tid=9900&highlight=毫欧表),在此表示感谢。顺便和以前lm317方案对比一下。
不多说,直接上图,100毫安电流都是用图中的渣渣表调的,先上运放恒流方案的,短接归零

以前317方案的,没归零

测试几个电阻试试,都是先通电两分钟,预热一下,
0.1欧电阻,运放恒流方案

317方案,这是电阻不准还是这简易毫欧表不准啊。

0.22欧的,运放方案

317方案

水泥电阻0.1欧,运放方案

317方案

感觉精度差不多,打发时间玩玩还是不错的,应该可以防老年痴呆吧。
完。

网友:
哈哈,看不出哪个更精确些,表不行啊

网友A:
317再差  短路也是归零的

317我在用100mA 稳定性差,10mA 稍微好些,可用玩具表测

你的运放 100ma或者10mA 先看它的电流连接10分钟内是否不跳字?
这个稳定了后面测电阻OK
如果好也介绍我用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7再差  短路也是归零的

317我在用100mA 稳定性差,10mA 稍微好些,可用玩具表测

有空试试,调的时候没连这么长时间。

网友:
这个挺好,不过我的表笔不好,还在寻思怎么做一条出来

网友:
似乎误差很大啊  是电流不恒定?(我计算过,电流哪怕误差几个毫安对精度的影响都很小)  是四线测量?  你最好弄点几个毫欧的电阻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试试,调的时候没连这么长时间。

317和你的运放都有简单定性的实用性

只要电流稳定准确,表的读数也就稳定准确。

网友B:
基准电压用的什么?

网友C:
水泥电阻的热稳定性不及康铜丝,建议把水泥电阻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电压用的什么?

用的431,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泥电阻的热稳定性不及康铜丝,建议把水泥电阻换掉

没有康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7再差  短路也是归零的

317我在用100mA 稳定性差,10mA 稍微好些,可用玩具表测

今天试了下,调电流时连了十多分钟,三极管发热发较严重,所以加了个风扇散热,电流一直稳定在99毫安到101毫安跳动,再测了一下电阻,精度高了很多(还是那两个电阻)。上次应该是短时间调好电流,后来时间一长元件发热引起电流变化,所以误差很大。0.22欧的

0.1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下,调电流时连了十多分钟,三极管发热发较严重,所以加了个风扇散热,电流一直稳定在99毫安到10 ...

建议把三极管换成MOS管,另外在恒流回路里多串几个电阻分担三极管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三极管换成MOS管,另外在恒流回路里多串几个电阻分担三极管的功率! ...

电流变化几个毫安对精度影响不太大,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下,调电流时连了十多分钟,三极管发热发较严重,所以加了个风扇散热,电流一直稳定在99毫安到10 ...

这个测自己心中有数了
实际使用时只有几秒钟,电阻和管子都没发热,也不要风扇。

除非用在长时间观测时,那只有加大散热和电阻功率。

表好的可用10mA恒流,这样发热不用考虑,外出用9V方电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