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半导体冰箱

楼主(2019-06-26):
通电没有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拔掉制冷片输出端,指示灯亮,散冷散热风扇就转了。量输出端有10v,插上制冷片指示灯不亮但是制冷片一面冷一面热,但是就是不制冷

网友:
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或电源带载能力差。

网友:
代换输出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A:
明细输出功率不够,半导体制冷片要求正常电压要12v 5a以上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细输出功率不够,半导体制冷片要求正常电压要12v 5a以上电源,

不是哦,我这块电路板上标了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细输出功率不够,半导体制冷片要求正常电压要12v 5a以上电源,

还有是12705 9v的半导体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是12705 9v的半导体都有

先看看产品的工作电流和工作电压,个别9v电源可以带动他并不代表你这个可以带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