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7.2v电池改锂电

楼主(2019-06-26):
松下7.2的电池壳难找,闲鱼碰到入了一个,里面的电芯报废,想着换锂电,量了大小,18650,怎么放也不好放,闲鱼找异形电池,发现只有18350能用,扔那几个月,最近闲着无聊,买了6节18350,商家说最大15a放电,弄了3并,700ma一节,也有2.1ah了,加了块保护板,手艺不咋的,大家看看,感觉不划算

网友:
可以,一般强度使用够了。

网友:
做的挺好的,不错!

网友A:
18350动力电池比18650还贵,你这成本也太高了吧。看盒子大小可以放下4节18650电池啊,就算放两节,也不比6节18350电池差。

网友B:
18350电池我上次买了十八一个,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350电池我上次买了十八一个,用不起。

我买的3.8一个,6个25,就是只有700ma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350动力电池比18650还贵,你这成本也太高了吧。看盒子大小可以放下4节18650电池啊,就算放两节,也不比6 ...

放不进的,最多交叉放两节,单串的话还是不耐用,对电池也不好,ezf560对电流要求较高,很容易亮红灯,三并好多了

网友C:
你这样太让人无法理解!!!!!!
这个电池盒完全可以放四节18650电池进去,2串2并。
你要手工把盒子内壁上的加强筋给切掉或磨掉,刚刚好可以放进去,再弄块同口均衡充保护板,使用8.4V带恒流充电器,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太让人无法理解!!!!!!
这个电池盒完全可以放四节18650电池进去,2串2并。
你要手工把盒子内壁 ...

不行的,看我补了一张18650和壳子的对比图,打磨内部也放不进,这个电池最多只能交叉放两节18650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得开心就好啦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聚合物电池

网友:
两个18650好多了,找两个大容量的,比你现在的好,电池多了一致性要求就高了,更容易损耗

网友(2023-06-09):
18350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