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cd机的vcc与地线好像短路状态。

楼主(2019-06-26):
一个吃灰的cd车机翻出来想焊上尾线玩玩儿,什么也不懂,只会接个喇叭这种,线什么的都弄好了。发现vcc与地线显示有100Ω左右的阻值存在,把线都拆掉,用发光二极管短接正负极测试发现正极与地线之间是导通的,灯珠正极从车机地线处接入灯珠超亮,从vcc端导通灯珠微亮。在板子上串接二极管正反两次,灯珠都亮,拆下来二极管测试是好的,想鼓捣下可不知道怎么办,求前辈们教练怎么排查故障,手头只有个数字万用表,还是不带测电容电阻的。

网友:
阻值低了点貌似,你这工具实在太少了点,有台可调电源嘛也能搞搞,这么简直是瞎子摸象啦

网友A:
检查电源部分零件有没短路的,没有串个保险上电

网友:
SD34那个二极管是在电源输入口附近的吗?可能就是它的问题,先拆了它再试试。另外你的什么万用表,没电容档就算了,电阻档怎么都没有,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部分零件有没短路的,没有串个保险上电

窜个一安还是三安的保险?我看二极管都是三安的规格。

网友B:
上电直接干 哪烧了就是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直接干 哪烧了就是哪的问题

可以这么做吗??是不是有问题的元件会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么做吗??是不是有问题的元件会发热???

对呀 或者炸掉

网友:
12÷loo也不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