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贝尔msa1k-3113na双频AP刷机

楼主(2019-06-26):
这个型号的机器有会刷机的朋友吗?求指教

网友A:
还是拆开看里面吧.

楼主:
借来几张图
主芯片:AR9344
无线:AR9382
FLASH:25Q128BV
网口:AR8035
内存:K4T51163QJ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拆开看里面吧.

主芯片:AR9344
无线:AR9382
FLASH:25Q128BV
网口:AR8035
内存:K4T51163QJ

楼主:
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直接刷还是需要编程器,需要编程器的话就不折腾了

网友B:
刷什么机啊,就当AP用不好吗?原厂固件最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什么机啊,就当AP用不好吗?原厂固件最稳定了

现在就是用的原厂,贵在折腾嘛,只是想学习下,求教程

楼主:
看网上可以刷好几种系统

网友B:
找一下看能不能刷breed,刷好breed后面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下看能不能刷breed,刷好breed后面就好办了

Breed怎么刷?好像可以啊,他们也是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reed怎么刷?好像可以啊,他们也是刷的

去看看教程就知道了,恩山那边应该有,我很久没玩路由了,以前玩刷机的还是uboot cfe的,breed我都没刷过

网友C:
能刷breed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刷breed就好办了

看他们有刷了的,但是我不没搜到这个型号教程,怕刷成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什么机啊,就当AP用不好吗?原厂固件最稳定了

专程胖模式试了下,2.4不能加密,设置加密后也不管用,5G没有信号、、难怪都刷机用

网友D:
刷op固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op固件用

嗯,打算耍op了,只能用编程器刷

网友E(2019-09-13):
引用 楼主:
嗯,打算耍op了,只能用编程器刷

能求一份固件吗?1339865700@qq.com

楼主(2019-10-14):
引用 网友E:
能求一份固件吗?

最近没上论坛,今天刚看到,我刷的那个固件有问题,获取不到路由器的地址,扔起来没在折腾

网友:
看论坛是有这个固件的。9344应该有breed,编程器刷一次就不用再拆了。

网友(2021-03-21):
这配置目测可以刷中兴W812V2,做工貌似比中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