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axwell BOOSTCAP 165F/48V超级电容,到手先拆为快

楼主(2019-06-26):
体积不小,跟12V 100a蓄电池差不多大,略小

maxwell的,目前做超级电容最好的厂家

这个壳子是保护板,当电压超过2.7,就会输出信号

铝壳字非常结实,暂时想不出来干吗用比较好

开盖,电容散热绝缘贴,3*6摆放了18颗3000f电容,用一根导线测试放电,直接烧掉,效果还不错的说

链接铝板跟电容之间是焊接的

电容的大小比螺丝刀手柄还大,跟细筒易拉罐饮料瓶差不多大小

拆除的部分零件

保护板取出也贴了散热绝缘垫

美一个保护单元都是独立的,可以切割使用

来一个单元特写,用一个431控制一个mos,做成一个有源稳压器件,开始工作电压在2.6v,测试数据没有上传过来,有机会继续上传

电容计划拆解并在12v电瓶两端,体验点火秒起的感觉,后续图片再陆续上传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A:
哇, 这个改造点焊机,应该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 这个改造点焊机,应该非常不错,

顺便还可以改充磁机,修复一些电动车退磁的电机。

网友B:
48V,这个电容组原来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
多少钱一箱?何时出续集?准备跟做,之前买了4个铁锂方电池,暂烂尾了。同样用途。怎挑一致6个?放哪固定?

网友:
改车用?
4串有点超压,5串只能3并。。。。。。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V,这个电容组原来的用途是什么?

48V微混的车子上面用的吧

网友:
这种报废拆车的电容,利用价值还大吗?

网友:
到手花费多少?成本太高还不如早点换电瓶

网友C:
自放电问题怎么解决,车放一星期回来没电了

网友:
@dralausky 坛友拆过一个一模一样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9287

网友:
好大的家伙,好的话拆了可惜
等牙膏ing

网友:
这个好玩了,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放电问题怎么解决,车放一星期回来没电了

maxwell的自放电挺小的,当然说的是全新的电容,旧的完全看人品。我见过别人买全新的350F,充满放一个月还剩2V左右。

网友:
牛掰了,干啥都是利器

网友:
新的自放电很低的, 拆机的就看运气,美国电容 比韩国的好  买电容看年份年份久的就不要买了。我买了4个组点焊机两串放了半年还有5点几伏,一起买了6个 有一个自放严重就丢了

网友:
这玩意 不如买钛酸锂电池,也可以超大电流 充电放电 容量还大

网友:
买这玩意就是拼人品~

网友:
百来块买了个48V 165F的模组,拆了6颗做了个15V 500F的模块,打火简直爽的不要不要的,就是电容的容量是在尴尬,放上3、4天就只剩7V、8V左右了,直接起动机都不转了。
后来买了个电驴子12V 20Ah的电瓶,刚好和500F模组塞一起,完美解决

网友:
单个的参数是不是 3000F/3V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