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这个接头怎么处理?

楼主(2019-06-26):
想给蓝牙音响换个电池,手机电池插头和蓝牙上的电池接口不一样,应该怎么弄呢?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直接从保护板引线出来不就好了?看楼主好像一点基础都没有啊,注意安全啊,锂电池弄不好还是会爆炸的

网友:
烙铁啊,还能怎么处理。。。

网友:
最简单的 买个一样的 想折腾的 换保护板跟插头

网友:
红色线接保护板电源出的正极,黑色接负极。不拆解的话红色接P+,黑色接P-。就怕你焊接技术不行,反而弄短路。

网友:
红线接P+,黑线接P-

网友:
P十接红   P一接黑吧

网友B:
去掉手机电池的保护板,将原来电池的保护板拆下来焊上去。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手机电池接口的正负极,把原电池的插头剪下来,红线接正极黑线接负极用电烙铁焊好就行了。

网友:
绝缘的夹子固定好手机电池输出接头,烙铁镀锡后烫那个接头的背面,温度到了就能取下那个座子,然后从p-和p+引出正负极连到蓝牙,座子不去掉的话很容易短路

网友:
从保护板接出正极和负极线来就行了。

网友:
拆开胶带 去掉软排线 看保护板子上定义 焊接旧电池的线上去 基本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从保护板引线出来不就好了?看楼主好像一点基础都没有啊,注意安全啊,锂电池弄不好还是会爆炸的 ...

哈哈 被你看出来了,很多年没接触过这些东西,有些无从下手的赶脚

楼主:
大家都很热心,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手机电池的保护板,将原来电池的保护板拆下来焊上去。

这个方法很不错,我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