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70年代的音响能改锂电池供电吗

楼主(2019-06-26):
今天拆了一个70年代的音响,想改成单12V锂电池供电,再增加一个65831的混响电路,好改不?我觉得电源是个麻烦事,以前的攻放都是双电源供电,大家有啥好的方法不?谢谢各位

网友A:
不是双电源,而是双供电。根据需要,使用双开,双断的开关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双电源,而是双供电。根据需要,使用双开,双断的开关就行了,

似乎是个单声道的放大器,感觉蓝线就是指示灯用的,绿线是板子供电的,这么说不用双供电了,重点是测量绿线整流后的电压是多少,然后用对应的电池组接上,指示灯换个LED加电阻就是了

网友C:
这货怎么看都象是九十年代初的产品

网友:
应该是○TL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个单声道的放大器,感觉蓝线就是指示灯用的,绿线是板子供电的,这么说不用双供电了,重点是测量绿 ...

而且被修的开关也不见了,保险也形同虚设

要改电池供电还是上D类功放吧

楼主:
感谢各位。继续拆。刚才搞错了,变压器出来,两组线,一个专门给一个6.3伏的小灯泡供电。另一个输出38.7V-AC,整流滤波后是51.7伏。
那这样是不是简单了。直接找一个48伏的锂电池,满电54.6伏,欠电42伏,可以直接供电吧。开关被我拆了,开关已经坏了。

楼主:
指示灯是个灯泡

开关拆开,和一般的的结构好像不一样。

网友D:
用是肯定没问题,但是,功耗,伤不起,

网友E:
为何你要改成电池供电??难道你要去街头高歌??是个不错的主意,只要唱的好,来钱还是很快滴

网友:
实践出真知,接上48v电池组试验一下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个单声道的放大器,感觉蓝线就是指示灯用的,绿线是板子供电的,这么说不用双供电了,重点是测量绿 ...

太厉害了。膜拜

网友:
拿可调电源在这个范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是肯定没问题,但是,功耗,伤不起,

不懂。难道是静态功耗很大,电池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怎么看都象是九十年代初的产品

具体年代我也不清楚。别人给我时说这个是老古董了,已经传了好几届人了。

网友:
必须能,但是代价很大
电也用的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示灯是个灯泡

开关拆开,和一般的的结构好像不一样。

不用DC-DC转换的话你就需要2组48V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你要改成电池供电??难道你要去街头高歌??是个不错的主意,只要唱的好,来钱还是很快滴 ...

准备做好了周末没事瞎吼吼K歌,就当放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