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少看大家使用磷酸铁锂电池,是不是要被淘汰了

楼主(2019-06-26):
现在很少看大家使用磷酸铁锂电池,是不是要被淘汰了

网友:
大单体@!都说是磷酸铁锂电池呀

网友A:
很多啊,不过多是大单体。方形的铝壳,软包也有一些,再就是沃特玛/迈科的32650。18650确实很少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就是体积大了一点,但是安全性非常高

网友:
没有好品牌买!

网友:
通常都是大单体,个人用户很少用到~

网友:
我在用啊,主要 是5号电池在相机上用

网友:
18650的磷酸铁锂用得比较少,因为这个尺寸的容量密度和电压比较尴尬,其它尺寸的磷酸铁锂用得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大巴车,物流车用的多。。。

网友:
18650的很少见,我用的5号电池全是磷酸铁锂的,很喜欢用,耐操,过冲过放几次都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小的现在少了,基本都是大单体,大巴车上的基本都是的

网友:
5号的8年前买了两个,一个长期用在刮胡刀上面,另一个忘记在佳能相机里面几年,最近才翻出来。两个都能好好的正常使用。最近想换ups里面的铅酸电池,也在找磷酸铁锂的电池。就是合适尺寸太难找了。很多都是钢壳大单体

网友(2019-07-30):
18650只有力神和那个a123在做,

网友(2020-01-23):
力神的21700,4000mah的质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啊,不过多是大单体。方形的铝壳,软包也有一些,再就是沃特玛/迈科的32650。18650确实很少 ...

闲鱼卖的沃特玛32650能买不

网友(2021-06-16):
谁说的,我点焊机就是磷酸铁锂

网友:
我的电动车是用的软包16AH磷酸铁,三四年了还非常硬朗,自己玩航模直升机的外场电包也是磷酸铁硬壳7S 32AH,用了六七年,现在容量还有22AH左右,磷酸铁的好处是充满电存放不会影响,其他锂电满电存放不行。

网友:
我电动车3块磷酸铁锂。一块12的,两块20的

网友:
大单体还是有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