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618时撸到的泓雷热风枪

楼主(2019-06-26):
在618时用上优惠券+红包,泓雷热风枪到手16个大洋。
外包装盒被快递压扁了,还好没压坏热风枪。

在包装盒上还大大印上(相信我们,做产品我们是认真的。)

包装盒的侧面有生产商家和商家地址及电话,但没有生产厂家地址和厂家电话。

我撸的是最便宜的简配,只配了一个风嘴。

风嘴也许是库存品或次品,都开始生锈了。

说好认真的,标签也没贴正。。。

开关手感还算可以。

风枪出风口歪一边,这也能出厂,认真做的产品,但不保证品控吧。

拆开看内部,电机细少,电路板有空缺位,风机固定位松动,整体做工真的不行。

发热丝还算是可以。

拆机的螺丝钉,钉头太大,卡外壳,导致拆开受阻。后来装壳时全更换了。

随便找来块没用电源板,打1档吹了几十秒才能熔锡,打2档感觉除了风大点之外,没觉得温度有明显提升,后来还是用1档操作。经过一番折腾和体验,拆出一堆元件。

一直想撸支热风枪方便拆机的,这货勉强能用,但不会用得爽,一分钱一分货,当买了个玩具好了。

网友:
觉得还是用来贴膜很好!

网友:
好在价钱不贵,希望能坚持久点
等牙膏ing

网友:
没有温控及显示的风枪,不好用,难掌握火候。

网友:
确实做工还行

网友:
这个就是玩具,用来吹头发和热缩套管还差不多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工业用电吹还不错,如果是数显恒温的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就不是用来吹元件的  你用错地方了
不过 这做工 也真是够山寨了

网友:
逛坛子看拆机的好处就是坚定大家撸品牌和口碑俱佳工具的信念

网友:
这风枪估计功率有虚标

网友:
要想用来吹电子元件建议买那种专业一点的热风枪,比如【姚工850+气泵式热风枪】这类的。价格不贵效果还好

网友:
楼主需要拆焊的热风枪,我个人推荐塑料焊枪试试,那个出风口很小,10mm直径的,热力很大,拆焊要注意时间和距离的把握。当然要专业的还是热风焊枪才行,温控更稳定。

网友:
十几个大洋,就这样子,不跟几百大洋的比,心里就平衡了

网友:
胜在价格便宜 。

网友:
之前看到论坛推广26¥,没剁手,没想到16就到手了哈哈哈哈,这个大概是吹热缩膜用的哦

网友:
焊接或取贴片件试试

网友:
这种是用来吹塑料的吧,不知道你这个原价多少钱,我买了一个金卡思的686D也就100块而以。

网友:
请问那个大二极管的作用起什么用的?

网友:
这发热丝跟电吹风的一模一样啊  这价格还有什么好说的 忍了

网友:
这根本就不是吹ic的风枪,只是用来吹贴膜,加热部件,工业用的而已。。。。
我自己之前也不知道,买了个德力西的,开最高温度都吹不化焊锡,后来买了个安泰信才是专业吹ic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