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速工858d热风枪有风不发热

楼主(2019-06-26):
现象表现为有风不热,手柄放到支架上显示数值415,调节温度数值低于415的时侯,电热丝不加热,调至416以上电热丝开始工作,测量热电偶和发热丝是好的,换了可控硅和光耦,问题依旧,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收来的?
上面的电位器呢?
还有少了2个的4脚的元件又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来的?
上面的电位器呢?
还有少了2个的4脚的元件又是啥

电位器和调温按钮让我拆下来了,都没有问题

楼主:
图中电阻值实测6.5M欧偏小0.3M欧,另怀疑op07cp运放损坏,已购买两个零件,等到了更换试试

楼主:
换了OP07CP后,通电直接显示S-E故障,搞不懂了

楼主(2019-09-16):
今天偶然修好了,是热电偶接触不好了,加焊锡加焊后就正常了。

网友:
看面板上一大块热熔胶,感觉像我在闲鱼出的风枪,故障为不出热风,恭喜楼主修复

网友B(2020-02-15):
引用 楼主:
今天偶然修好了,是热电偶接触不好了,加焊锡加焊后就正常了。

兄弟.我有一台跟你一样的问题.热电耦是不是手柄里面那个玻璃管像二极管的东西?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有一台跟你一样的问题.热电耦是不是手柄里面那个玻璃管像二极管的东西?麻烦你了 ...

热电偶在发热芯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