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不会自动降频了

楼主(2019-06-26):
驱动已经卸载后重装,也没有后台程序,一直全速运行啥缘故?

网友A:
换个版本的驱动试试,不行就是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B:
用个PE看看会不会降频,会就是系统问题喽,不会嘛那就节哀吧

网友C:
简单呀 ,
你显示器144,只要开了144 显卡就最高频
话说你显卡 还这样
那是 有后台病毒 用你的gpu 挖矿
装nv驱动,
然后 在菜单中有显示活动程序使用gpu 就能发现是哪个 进程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的驱动试试,不行就是系统出问题了

换过好几个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PE看看会不会降频,会就是系统问题喽,不会嘛那就节哀吧

明天试试看,U盘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呀 ,
你显示器144,只要开了144 显卡就最高频
话说你显卡 还这样

肯定没有

网友C:
你说没有后台,你确认在 设置中关闭了后台程序
不然 edge浏览器就是硬件加速自动开,
排除问题很简单
重做系统
如果你是网上随便下的系统
很可能这种系统就带 挖矿后台
占用你cpu没有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没有后台,你确认在 设置中关闭了后台程序
不然 edge浏览器就是硬件加速自动开,
排除问题很简单

这个系统一直都是好的,前些日子换了下显卡,再换回来就不会自动降频,都是N卡。重做系统肯定就好了,问题就是不想重做系统

网友C:
简单呀
你新建一个用户
新用户的配置都是初始化的值
这样可以多年是不是你原来用户帐户的 数值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呀
你新建一个用户
新用户的配置都是初始化的值

刚重新装了系统,好了。
谢谢兄弟热心解答

网友C:
说明是软件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是软件异常

问题不在软件上面,刚装完系统后仍然是全速运行。拔掉第二显示器后就会自动降频,问题在这里。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显卡?
我是NV的卡
双显示器  一个DP 一个DVI
一直是正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显卡?
我是NV的卡
双显示器  一个DP 一个DVI

我也是n卡

楼主:
一个dp,一个dvi

网友:
奇怪了  我是nv1060  1个dp 1个dvi  全是2k

楼主:
我两块显卡都蛮老的,260+和450,记得原先都是正常的,不过这个不会是硬件问题的。

网友D(2020-04-26):
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索泰的GTX550TI,原来是接了两个显示器的缘故,拔了一个显示器就可以降频了,真是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索泰的GTX550TI,原来是接了两个显示器的缘故,拔了一个显示器就可以降频了,真是服了。 ...

现在我又插上两个显示器,会自动降频了。但是开机界面只在2号显示,直到进入欢迎界面1号才会显示。